[单片机芯片] 关于CH32V003的串口重映射和SP3232EEN原理图设计调试经验分享

楼主(2023-07-09):
之所以要串口重映射,是因为我发现参考了网上的原理图,把UART的TX和RX接反了,如下图,接收数据流程应该是
RX232->R1IN->R1OUT,但是我这里画反了。
并且也留意到CH32V003可以重映射PD5可以配置TX或RX,
PD6也是一样。如下图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把PD5重映射为URX_,PD6重映射为UTX_;这里参考了该篇帖子:
https://www.makerwitawat.com/%E0%B8%A7%E0%B8%B4%E0%B8%98%E0%B8%B5%E0%B8%81%E0%B8%B2%E0%B8%A3%E0%B9%80%E0%B8%9B%E0%B8%A5%E0%B8%B5%E0%B9%88%E0%B8%A2%E0%B8%99-port-tx-%E0%B8%AA%E0%B8%B3%E0%B8%AB%E0%B8%A3%E0%B8%B1%E0%B8%9A-ch32v003j4/
void USART_Printf_Init(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2_USART1, ENABLE); // กำหนดค่า REMAP TX:PD6, RX:PD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กำหนดขา 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其实这里跟沁恒官方例程基本一致,不过需要通过GPIO_PinRemapConfig重映射,重映射是 通过AFIO寄存器实现的
AFIO_PCFR1的UART1 映射配置低位(配合 AFIO_PCFR1 寄存器
bit21 USART1REMAP1 使用[21,2])
GPIO_PinRemapConfig 的参数选择;
#define GPIO_PartialRemap2_USART1      ((uint32_t)0x80200000)
同时我调试的时候发现104电容GND虚焊了,因为铺地了,所以需要加热久一点。
最后的,中断请求安排上。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
* @fn      USART1_IRQHandler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3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xData=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Data=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UartRecStruct.RxBuf[UartRecStruct.RxCounter]=rxData;
        switch(UartRecStruct.RxCounter)
        {
            case 0:
            {
                if(rxData == 0xAA)
                {
                    UartRecStruct.RxCounter++;
                }
            }break;
            case 1:
            {
                if(rxData == 0x55)
                {
                    UartRecStruct.RxCounter++;
                }else
                {
                    ResetUart(&UartRecStruct);
                }
            }break;
            case 4:
            {
                if(rxData == 0x0D)
                {
                    UartRecStruct.RxCounter++;
                }else
                {
                    ResetUart(&UartRecStruct);
                }
            }break;
            case 5:
            {
                if(rxData == 0x0A)
                {
                    UartRecStruct.RxCounter++;
                    UartRecStruct.RxOkFlag=READY;
                    USART_SendData(USART1,rxData);
                }else
                {
                    ResetUart(&UartRecStruct);
                }
            }break;
            default:
            {
                UartRecStruct.RxCounter++;

            }break;
        }

    }
}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吧接收和发送引脚交换了一下啊

网友B:
这里不需要对io口进行相关的初始化吗

网友C:
这两个串口都进行了引脚重映射吗

网友D:
引脚重映射基本上就是多几句配置 一点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E:
楼主的思路不错啊 不用跳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需要对io口进行相关的初始化吗

你没有仔细看  它的io初始化穿插在串口初始化代码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