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里的ecplise编程的问题

楼主(2023-07-09):
先上代码: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alt_dma.h"
#include "altera_avalon_dma.h"
#include        <stdio.h>

alt_u8 data[8]={49,50,51,52,53,54,55,56};
alt_u8 data1[8]={0,0,0,0,0,0,0,0};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程序入口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参数        :        无
//---------------------------------------------------------------------------
int main()
{
        int i;
        FILE *fp;
        if((fp=fopen(JTAG_UART_NAME,"w+"))==NULL)
        {

                printf("cannot open file\n");
                exit(0);
        }
        fwrite(data,1,8,fp);
        fread(data1,1,8,fp);
        for(i=0;i<8;i++)
                printf("data1[%d] value = %d\n",i,data[i]);
        fclose(fp);
    return 0;
}
可是一运行,打印结果却是下面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eclipse里的printf函数和C语言里的不一样?谢谢!

网友A:
感觉之前有过直接输出字符串的代码,是不是没有更新;
c的执行结果只和编译器有关,和那个IDE或编辑器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之前有过直接输出字符串的代码,是不是没有更新;
c的执行结果只和编译器有关,和那个IDE或编辑器没有关系 ...

你说的我不明白。
怎么更新?
那得选哪个编译器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