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GPIO中断抗干扰处理

楼主(2023-07-09):
我们的使用GPIO外中断功能时,由于受板级噪声信号的影响,常常会碰到异常中断的情况,比如设置了上升沿中断时可能会有貌似下降沿进中断的情况,反之亦然。这常常是由于在信号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上升或者下降阶段叠加上振铃的噪声干扰信号导致的。
常见的处理方式:
1、硬件上上拉或者下拉不要悬空
2、硬件上增加RC滤波。
3、软件上增加管脚电平的冗余判断:比如上升沿中断要在中断中判断是否为高电平,下降沿中断要在中断中判断是否为低电平。
4、时序允许的话,在中断中能加延时判断后判断电平,类似按键的防抖处理。进一步排除噪声干扰的误判影响。

网友A:
添加软件滤波处理

网友B:
菜鸟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23-09-13):
这个简单,你就加个小电容估计就行

网友D:
一般中断抗干扰的话,可以用光耦吧

网友E:
这个优化一下电路呗,包地之类的操作

网友F:
有时候可以考虑信号滤波器的

网友G:
这种有啥干扰的啊,就跟按键啥的差不多吧

网友H:
可以考虑用屏蔽罩啥的不,能分担点干扰

网友I:
用TVS或者ESD吧,一般ESD用的比较多

网友J:
硬件滤波和保护处理

网友K:
程序试试能否过滤掉干扰信号呗

网友L:
主要要知道干扰的信号是啥,什么来源,再来处理比较合适一些

网友M:
你这个最好还是加个滤波和保护电路,就能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