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UART初始化和复位注意事项

楼主(2023-07-09):
软件复位注意事项
可以通过同时设置 RSTCTL 寄存器中的 RESETASSERT 和 KEY 位来执行软件复位。正在进行的传输将立即终止,并可能使软件处于未定义状态。因此,在请求复位之前,应终止正在进行的传输。

硬件复位注意事项
硬件复位也会初始化 IO 配置。此过程会将 IO 设置为高阻抗状态,并且数据线可能会悬空。如果对于应用或 UART 接口上连接的器件至关重要,可能需要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

UART初始化
在 UART 设置或配置更改之前,应将 ENABLE 位清零,以避免在更新过程中或之后首次接收或发送数据时出现不可预知的行为。
要启用和初始化 UART,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 IOMUX 寄存器配置 RX 和 TX 引脚功能。
2. 使用 UARTx.RSTCTL 寄存器复位外设
3. 使用 UARTx.PWREN 寄存器启用 UART 外设的电源
4. 使用 UART.CLKSEL 和 UART.CLKDIV 寄存器选择 UART 功能时钟源和分频选项。
5. 通过将 UART.CTL0.ENABLE 位清零来禁用 UART。
6. 使用节 14.2.3.3 中的波特率公式来计算 UARTx.IBRD 和 UARTx.FBRD 寄存器。
7. 将 BRD 的整数部分写入 UART.IBRD 寄存器。
8. 将 BRD 的小数部分写入 UART.FBRD 寄存器。
9. 将所需的过采样和 FIFO 配置写入 UART.CTL0 寄存器
10. 将所需的串行参数写入 UART.LCRH 寄存器。
11. 通过设置 UART.CTL0.ENABLE 位来启用 UART。

楼主:
因此,在必要的总线或者IO上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可以确保复位后的通讯可以及时恢复通讯.

网友A:
没有继承430的低功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