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之如何知道选择的引脚支持哪种IO模式呢?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看你数据手册引脚属性中I/O 结构的描述,IO结构包括标准驱动、带唤醒功能的标准驱动、高速、5V 容限开漏四种。这四种模式支持的数字IO功能如下所示:

另外还可以借助sysconfig工具来判断所选择的引脚是否支持所选择的IO功能,挡选择错误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提示,如下图所示PA0无法设置上拉的。

网友A(2023-07-10):
TI也出界面配置工具啦?

网友B:
学习了,不过确实TI的这个图形化配置工具是真的没用过,现在各个厂家都在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也出界面配置工具啦?

一直就有了,只不过这次可以集成在第三方,比较完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过确实TI的这个图形化配置工具是真的没用过,现在各个厂家都在搞这个 ...

是了,图形化配置工具是趋势,可以节省用户大量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