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倒车雷达一般采用什么协议?

楼主(2023-07-10):
工作需要读倒车雷达输出的数据,超声波模块接到主机上,主机引出四根线接到LED屏上,四根线分别是GND  +5V +12V DA,现不接12V线也可以正常工作,故想知道这个DA到底是传输的什么类型的数据或什么协议。论坛里大神有知道的吗?

网友A:
难道是data?

网友B:
了解下SENT协议,汽车上好多传感器用该协议

网友C:
LIN总线也行。

网友D:
DA会不会是模拟信号输出?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单线通信,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