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E5有没有大佬玩过,怎么判断射频发送数据完成?

楼主(2023-07-10):
STM32WLE5有没有大佬玩过,怎么判断射频发送数据完成?SX1268是通过一个IO状态表示射频数据发送完成,STM32WLE5是怎么去判断?

网友A(2023-09-12):
估计里面应该也有响应引脚吧

网友B:
会有相应的判断标志位的吧,手册查查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协议来控制的

网友D: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你发完一般用心跳给你返回,你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E:
这个得看手册哈,一般手册会有说明的

网友F:
没玩到过ST的lora,不过估计和SX1268差不多吧

网友G:
可以用协议,没必要非要用IO硬件来反馈

网友H:
一般也是有硬件反馈的吧,都内置接在MCU的里了吧,我猜

网友I:
建议楼主可以好好的看看手册,手册上一般都有如何标识射频数据发完

网友J:
你可以通过发完,上位机给你一个反馈,就知道是否发完了的

网友K:
应该是有相应的标志位的

网友L:
其实发完就完事儿了呗,知道发完能有啥用呢?

网友M:
看一下有没有相应的标志位

网友N:
应该会触发标志位的

网友K:
一般都会置一个标志位的

网友O:
在发送数据之前,将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发送完成后,您可以检查该缓冲区是否为空,以确定数据是否已经完全发送出去。

网友P:
检查状态寄存器

网友Q:
STM32WLE5可以配置为在数据发送完成时产生中断。您可以设置中断标志以便在发送完成后响应中断。

网友R(2023-10-18):
检查一下缓冲区是不是空的

网友S:
看一下有没相应的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