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IK6 器件VDD和VSS短路

楼主(2023-07-10):
在淘宝上采购了几片STM32H745IIK6(UFBGA176+25封装),焊接到板子上后,发现电源M9/H12/D5和封装中间25个VSS短路,VDD33_USB(F13)和M10(VSS)短路,VFB_SMPS(G2)和封装中间25个VSS短路。器件拆掉后,测试板子都正常,单独测量拆掉后的器件,这些点确实短路;后采购新的新的器件,直接测量器件的这些点,依然短路,请问是正常现象,还是采购到了翻新不好用的器件,或则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A:
能拍个照看看你的芯片吗?

网友B:
这咋说呢,也许你焊接的问题?

网友C:
你以后上电之前,先用万用表测测通断情况

网友D:
一般也不应该啊,就算翻新也是能用的芯片的

网友E:
你这点子也太不好了吧

网友F:
短路就换芯片呗,芯片肯定是挂掉了

网友G:
没焊接板子上,就测试短路了?

网友H:
是不是你测量方式不对劲啊?

网友I:
一般就芯片再差劲,也不能发几次都是坏掉的吧

网友J:
可能是测试的地方不对?

网友K:
如果直接测试就短路了,就退芯片吧,肯定坏了

网友L(2023-10-24):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M(2023-12-10):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N: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O: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P: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Q: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R: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S: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