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生成代码卡死在copying上,卸载重装也没用

楼主(2023-07-10):
stm32cubemx生成代码卡死在copying上,卸载重装也没用

网友A:
用的是哪个版本cubeMX啊?

网友B:
你看看你的库的目录是不是有中文或者特殊符号

网友C:
把所有路径改成英文的试试。

网友D:
直接安装在默认路径试试

网友E:
以管理员方式打开看看

网友A:
是不是其他应用打开了文件啊?

网友F:
用最新版本的cubemx估计可以

网友G:
没遇到过啊,你说copying是啥状态?

网友H:
估计是版本没配套?

网友I:
卸了,换成最新版本的cubemx试试

网友J:
我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K(2023-10-24):
试试把所有路径改成英文

网友L(2023-12-10):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M: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N: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O: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P: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Q: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R: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