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b55rg ZigBee和蓝牙并发运行时,连接蓝牙失败!

楼主(2023-07-10):
在使用rt thread系统移植官方ZigBee_ble_dynamic的示例程序时,两者都能并发广播,但是一旦到蓝牙连接时,系统就会停止,一直卡在ZbStartupWait info->active处,然后连接失败,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就是达不到并发时连接,两个无线协议都能在单独时正常运行,一旦并发广播时,只要蓝牙有连接事件时,系统就会发生异常。有大佬能帮我解决吗?十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电平标准的问题啊?

网友B:
并发可行?不都是用的同一个天线么

网友C:
单独运行估计是正常的,但是一起用可能不行

网友D:
你可以实现分时复用的吧

网友E:
你不能两个一起用啊,根本实现不了吧

网友F:
最好是调试一下,看看崩溃的原因是啥

网友G:
我觉得这俩频率用的一样,天线一样,可能一个占用,另一个就不可以用了

网友H:
原来wb还支持zigbee的啊

网友I:
发生广播的时候,是蓝牙广播吗?

网友J:
分开用吧,分开用稳定还好处理

网友K:
可能zigbee先开的?你关掉一个试试呢?

网友L(2023-10-24):
单独运行应该是正常的,关掉一个试试

网友M(2023-12-10):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N: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M: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O: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P: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Q: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