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问有STM32F746型号的芯片原理图嘛?

楼主(2023-07-10):
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STM32F746这个型号的芯片原理图,在官网资源下载处和其他网站上都没有找到过,只有F103的比较多。

就是PCB板样子的,有的话可以分享下嘛?

谢谢!!江湖救急!!!

网友A:
你是想要多少pin的,F746有144,176 208pin的,实际对照手册画一个原理图符号也很快的

网友B: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我猜意思就是最小系统,你找个相关的开发板啊,找他的资料不就好了么。

网友C:
你从哪买的板子,就去问商家要资料呗

网友D:
这原理图可以去立创上试试,下载

网友E:
一般会有吧,官方的电路板,你自己导出成原理图库呗

网友F:
你喜欢用那款软件绘制啊?官方一般都是AD的绘制的

网友G:
你要是下载芯片的封装的话,我觉得不如自己绘制一个,也不慢

网友H:
对,因为F103的用的人太多了

网友I:
你去其他家看看谁设计的电路板,还开源的,直接下载一个呗

网友J:
立创商城估计会有的

网友K:
直接找个FAE要一份这种封装库?

网友L:
我记得官网有这种芯片的开发板啊,F746DISCO好像

网友M:
你找原厂的板子就好了,直接是PCB

网友N(2023-10-24):
找个FAE要一份这种封装库不就好了

网友O: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P: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Q: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R: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S: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