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H745ZI-Q无法写入GPIO等问题。

楼主(2023-07-10):
使用STM32CubeMX初始化代码,或使用STM32CubeH7中的“BSP”例程,均无法写入GPIO。使用Rust社区的stm32h7xx-hal库可以正常写入GPIO。另外,使用STM32CubeMX初始化代码,加入STM32CubeH7的OV9655驱动,软件正常运行(各种error code都为0),也可以通过I2C/SCCB读取到Product ID,但是接受不到摄影数据。

网友A:
看下寄存器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网友B:
用cubemx配置的不能操作GPIO?

网友C:
按理来说不应该的啊,你是不是没配置对啊?

网友D:
把你cubemx的配置工程发出来瞅瞅

网友E:
一般是不会的,读写IO多简单啊,还能有问题

网友F:
你仿真跟踪一下吧,用jlink

网友G:
驱动摄像头的话,单独读出ID是没啥用的,还得看程序操作

网友H:
你读出来ID只能证明时序没错,但逻辑对不对不好说啊

网友I:
话说,这摄像头的驱动,应该有demo的吧

网友J:
你这无法写入GPIO的话,估计是缺文件了?

网友K:
编译还能过,就是不能操作IO是吧?

网友L(2023-10-24):
用jlink,仿真跟踪一下吧

网友M: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N: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O: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P: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Q: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R: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