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freertos系统,单片机是stm32wb55,进入stop模式后,定时唤醒出现死机异常

楼主(2023-07-10):
使用freertos系统,单片机是stm32wb55,进入stop模式后,通过定时器每隔1分钟自动唤醒一次。HW_TS_Create 创建定时器,HW_TS_Start启动定时, 最后在定时器处理函数里面进行唤醒操作。发现机器运行1天或2天,或3,5天时间,出现死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使用freertos系统自带的vPortSuppressTicksAndSleep函数(Tickless idle/low power functionality), 生成代码时此函数已经有完整功能。使用的时自定义模式:#define configUSE_TICKLESS_IDLE 2 目前推测是是反复HW_TS_Start,和HW_TS_Stop 造成。代码思路是进入stop模式前,调用HW_TS_Start函数,开启定时器中断,当隔1分钟时, 进入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造成异常。

网友A:
还是看看程序的堆栈吧,估计会有不可思议的发现

网友B:
你先看看官方的stop的模式咋弄的吧,感觉你的STOP设置不对呢

网友C:
你能把你的工程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D:
编译结果呢?看看list

网友E:
大概还是程序跑飞了,但是如何跑飞,因为什么,还需要些log才行

网友F:
没啥规律吗?死机的情况

网友G:
你是不是开动态缓存了?

网友H:
全局变量的使用情况怎么样?

网友I:
按理来说,ST的还可以啊,为啥会死机呢?有干扰?

网友J:
不好调试,主要还是低功耗,不能用jlink调试,比较难受

网友K(2023-10-24):
可能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L: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M: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N: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O: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P: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Q: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P: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R: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