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B3I-DK开发板的八位摄像头接口该如何使用

楼主(2023-07-10):
STM32H7B3I-DK开发板的八位摄像头接口该如何使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提供例程吗?

网友B:
八位的话,一般STC就能用吧,应该会有例程的吧

网友C:
网上肯定会有demo的啊,你可以按demo来搞搞

网友D:
正常用呗,在哪儿买的摄像头,找对应的技术支持就好了

网友E:
一般就按普通的IO驱动就行吧

网友F:
八位的,估计挺好处理的

网友G:
你这一般摄像头会有例程的啊

网友H:
先连接,在驱动呗,你现在是驱动方面不会,还是连接不会

网友I:
话说,H7驱动也体现不了效果的啊

网友J:
你的摄像头型号是啥?

网友K:
正常使用基本就可以,八位摄像头网上的资料会有很多的

网友L(2023-10-24):
网上有demo的,可以按demo来弄

网友M: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N: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O: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P: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Q: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R: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S: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