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freertos系统,单片机是stm32wb55,进入stop模式后,通过定时器每隔1分钟自动唤醒一次。HW_TS_Create 创建定时器,HW_TS_S

楼主(2023-07-10):
使用freertos系统,单片机是stm32wb55,进入stop模式后,通过定时器每隔1分钟自动唤醒一次。HW_TS_Create 创建定时器,HW_TS_Start启动定时, 最后在定时器处理函数里面进行唤醒操作。发现机器运行1天或2天,或3,5天时间,出现死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系统跑混乱了吧

网友B:
这个可不好说了,可以写个log试试

网友C:
这种低功耗操作的话,是不是还不能开看门狗啊?

网友D:
估计是哪里跑飞了

网友E:
你是不是堆栈之类的溢出了啊?

网友F:
感觉是跑飞了,堆栈溢出有可能

网友G:
你的功能就这么点吗?还有其他功能吗?

网友H:
有可能会功能冲突之类的,也会造成死机

网友I:
最好加互斥锁等等

网友J:
看看你编译出来的截图,就是文件占用的大小

网友K:
你先把休眠功能关掉,先调试呗,看看会不会死机

网友L(2023-10-24):
可以写个log试试

网友M: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N: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O: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P: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P: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Q: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R: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