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挂载4个设备,切换SPI极性和相位之后,发现第一个字节SCLK,只有7个,MOSI数据也...

楼主(2023-07-10):
大家下午好,我是用的逻辑分析仪来分析这个SPI传输
设备极性是:【哪个沿取数据,空闲电平】 【0,0】 【0,1】 【1,1】
正常的数据,是有8个沿,不正常的数据,只有7个。
不正常的数据,只有7个SCLK。一字节8个,每个字节之间的空隙比正常的clk间隔大一些,所以第一个字节是少了一个SCLK,而且MOSI上发送的数据的也不对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家有遇到类似的吗?或者有什么排查是思路吗

网友A:
是每次都少一个数据啊,还是偶尔会丢失?

网友B:
你所说的少一个时钟发生在哪种情形下?

网友C:
估计是切换极性导致的吧,第二次是不是就好使了

网友D:
你可以加个delay,稍微延迟一下,切换极性之后

网友E:
这个还没遇到过,不过,切换极性干啥啊

网友F:
那就是切换之后,丢数据了呗

网友G:
不好弄,切换完之后延迟一小下试试呢?

网友H:
如果数据是一直少,估计是时序弄错了

网友I:
你切换完极性和相位之后,再重新初始化SPI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J:
之前是好使了,现在切换完极性就不行了是么?

网友K:
是不是切换之后的第一次数据是丢失的,之后就变正常了

网友L:
发送数据不对,估计是因为相位切换导致的吧

网友M(2023-10-24):
可能是切换极性导致的吧

网友N: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O: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P: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Q: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R: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R: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