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添加DSP库报错ld.exe: cannot find -l-mcpu=cortex-m3

楼主(2023-07-10):
使用STM32F103VE芯片,在STM32cubeide里添加DSP库后,编译报错ld.exe: cannot find -l-mcpu=cortex-m3,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文件目录以及配置如下

网友A:
头文件是不是没包含Core_cm3.h啊?

网友B:
你看看你的include有无将Core_cm3.h文件目录包含进去。或者,你干脆将该文件拷贝到你的工程里目录下。

网友C:
你用cubemx创建一下就好了,简单明了

网友D:
你这个好像不支持dsp

网友E:
cortex-M3没啥关系,就是这内核不支持

网友F:
你换成F4的大概率就好使了

网友G:
话说,用IDE开发容易不?

网友H:
最好是用cubemx配置一下底层函数比较好

网友I:
不加DSP库不就好了么

网友J:
我记得F103好像没有DSP的功能吧

网友K: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的啊?就想加个DSP功能?

网友L:
不行,加不了的,毕竟内核不支持,加了也用不了

网友M(2023-10-24):
用cubemx创建一下就行了

网友N: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O: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P: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Q: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R: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