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II usb HOST 如何识别 双遥杆游戏手柄

楼主(2023-07-10):
stm32H743II usb HOST 如何识别 双遥杆游戏手柄?北通usb游戏手柄插到PC上显示是XBOX 360手柄,手柄上传为14个字节数据,分别为0-7两个遥杆的XY,8-9为手柄油门,10-11为按钮,12-13为00。stm32上主机如何写相关的代码,我用鼠标的文件改这个14个字节数据结构,插上USB后能识别出VID PID 厂家信息,显示只有一个配置,最后死在该设备没有注册类 NO registered class FOR this device,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这个种的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你是想用单片机识别游戏手柄?

网友B:
只改USB配置文件不行的吧。

网友C:
USB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D:
参考下HID_Standalone例程看看吧

网友E:
我记着ST的F1好像就有这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F:
你说的双杆,是两个手柄设备吗?

网友G:
正常PIDVID好像不用管吧

网友H:
你需要修改描述符,就是描述两个HID来应该

网友I:
H7做遥控手柄是不是有些奢侈

网友J:
你这估计就是描述符有点没配置对

网友K:
上位机先用USB抓包工具,先抓数据吧

网友L:
应该是免驱的吧,模拟鼠标和键盘才对

网友M:
没有这个驱动的话,估计是描述符弄错了?

网友N:
这个驱动不都是HID的吗?为啥还提示没驱动啊?

网友O(2023-10-24):
是不是描述符弄错了?

网友P(2024-02-01):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Q: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R: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S: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