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cubeide创建静态库工程,如何使用cubeMX生成配置代码?

楼主(2023-07-10):
创建工程可执行程序的话会生成一个.ioc文件,然后可以使用MX配置生成代码,
但创建静态库工程的话并没有生成.ioc文件,请教一下如何使用。
感谢!!!!!!!!!!

网友A:
没有搞过这种方式生成静态库。

网友B:
你看看这个软件的静态库生成方法吧,帮助里面应该有的。

网友C:
静态库没法用到IOC吧?IOC主要是配置单片机的。

网友D:
触及到知识盲区了,没用过这种方式

网友E(2023-12-28):
建议参考STM32CubeMX和CubeIDE的官方文档

网友F: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G: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