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MCU执行到SystemClock_Config时钟初始化卡死

楼主(2023-07-10):
各位,新年好。有个奇怪的问题困扰我几天了,一直调不好。我用网上的比如野火、硬石的HAL程序,在Keill里就是不能运行下去,我查了一下,是卡在SystemClock_Config()这一段里出不来,具体就是卡在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HSE_TIMEOUT_VALUE)这一句上。已经排除硬件原因,我用3.5标准库文件编程,时钟程序是可以运行,但用HAL,就是不行。我自己用stm32cubeMX编了一个简单的LED点亮程序,也是不行。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了,折腾了我一个春节。

今天同事电脑上试过,他编译后可以运行。我把同样的程序弄到我电脑上,用keil打开编译,也不行了。郁闷啦。 不知有没有同学碰到过类似情况,请教。

STM32cubemx版本是V6.4.0, Keil用V5.25和V5.35都试过。

网友A:
你这个是重复使能时钟了就会这样,检查一下自己的时钟使能部分吧

网友B:
你直接把Keil工程放到你电脑编译后还是不行?

网友C:
重装Keil试试呢?你Keil编译选择的是哪个版本的编译工具?

网友D:
感觉是开发环境的问题,建议对比一下区别。

网友E:
如果排除了硬件故障,几乎难以相信用cubeMx配置后没法运行的。

网友F:
这可能硬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