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机停转

楼主(2023-07-10):
我现在用LKS32081的DEMO板和demo程序,调试手上的电机,电机先转几下就停转。
1.去掉了报错程序
2.单电阻采样
3.开环运行
我现在不知道应该在如何调试

网友A:
13598870628,可以加我微信,拉你进交流群,后续方便

网友B(点评):
非常不错,已关注B站视频号。

网友C:
先去哔站看看相关教程

网友D:
先去看看bilibili,然后就知道了。

网友E:
启动的时候感觉费劲不费劲啊

网友F:
可以检测一下是不是硬件原因导致的 看看电压有米有突然下降

网友G:
可以连接电脑进行在线仿真吗 这样可以看看在哪里停下的

网友H:
每次转动的圈数是固定的吗?还是随机的啊

网友I:
需要看一下楼主的初始化代码  是不是循环或者判定有问题

网友J:
看一下电机是不是发生堵转啊  电源功率够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