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 SOF中断可以关闭或者延迟响应吗

楼主(2023-07-10):
我现在搞STM32 usb  HID 通讯  现在每隔1MS  会支持SOF 中断 我程序这边有灯光控制 不允许打断 大概最长的灯光执行时间3MS 的样子  请问 这段时间关闭USB 中断  会不会有影响 或者直接不响应SOF

网友A:
SOF是主机发过来的,关闭中断是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的,你直接把SOFM位清零就不会有SOF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F是主机发过来的,关闭中断是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的,你直接把SOFM位清零就不会有SOF中断 ...

关闭后对于主机的那边应该没影响吧 我担心 短时间没有应答 会影响USB 接收数据包

网友A:
那是硬件应答,和你软件没关系

网友B(2023-12-04):
SOF是硬件会自动应答的,你把SOF应答之后的中断关掉就行。也不会影响你的SOF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