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W32W031智能搜索需要在发射端和接收端分别进行哪些配置?

楼主(2023-07-10):
CW32W031智能搜索需要在发射端和接收端分别进行哪些配置?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CW32W031 集成了智能化 SF 识别硬件电路,可实现在同一个频点接收时,智能化识别实际信道中的 ChirpIoT ™的 SF 模式,并配置芯片 SF 参数,达到接收不同 SF 信号数据的目的。具体实现流程请参考用户手册,设置好RF模块的相关寄存器,打开SF 智能识别模式即可。

楼主(点评):
谢谢,正在查看手册

网友B(2023-11-07):
建议参考CW32W031的设备手册或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