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F030进入休眠模式后,GPIO的状态能保持吗?

楼主(2023-07-10):
如题,CW32F030进入休眠模式后,GPIO的状态能保持吗?,需要进行哪些配置?

网友A:
CW32 MCU进入休眠模式后,GPIO的状态保持不变,不需要进行任何配置,如果不考虑整机功耗的话;否则,可能需要对相关GPIO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32 MCU进入休眠模式后,GPIO的状态保持不变,不需要进行任何配置,如果不考虑整机功耗的话;否则,可能需 ...

另外为了降低功耗,不用的管家是不是要做一些特殊配置会更好

网友B: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设置的,一般默认是不会变化的,当然也可以设设置,跟唤醒机制有关系

好的 谢谢

网友C:
可以保持的,按照说明默认的就是保持

网友D:
看楼主的设置以及进入的是何种低功耗模式了

网友E:
那看应用的需要 是不是需要在低功耗模式下io还继续工作

网友F:
是否可以保持可以通过设置来确定 看自己的需求

网友G:
如果想要保持 那么就需要进行设置 如果不想要保持 那么就按照低功耗设置就行

网友H:
如果当前低功耗模式的时钟不支持io工作 那么就不能保持

网友I:
如果我们不去人为干预的话 引脚的状态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J(2023-08-09):
进入休眠模式是不会变的哈

网友K(2023-10-07):
CW32F030进入休眠模式后,GPIO的状态可以自动保持

网友L(2023-11-21):
GPIO的状态保持需要硬件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