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串口乱码

楼主(2023-07-10):
使用串口UART3通过rs232芯片和外部设备通讯,采集到数据第一字节是对的,后面的都会乱码。波特率是115200.
波特率115200、9600等数据发送都是对的,没有问题。
如何使用波特率9600,串口接收不会乱码。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两边的波特率不一致导致的,改发送方的波特率,接收方的也要改,并且长度和校验要一致

楼主:

一致的,测到57600波特率,基本都能对。到115200波特率就不行,就第一个字节还好。但是往外发都没发问题。

楼主:
补充测试内容:
如果只发一个字节发的数据最低位为0,那么接收就是正常的,如果最低位为1,那么接收就不正常。

楼主:

估计就是这些帖子写的采样问题,太坑了,板子改了好几次,软件都做的差不多了,就因为之前没测试到232接口,ttl测的都是好的。竟然有这种坑,好好的一个芯片,糟蹋了GD32F450的USART接收数据错误问题  GD32F4(10):GD32转RS422在115200下接收乱码分析

网友B(2023-11-28):
会不会是校验位停止位设置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