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极海APM32F407IG Tiny Board开发板测评】5.UART通讯+SPI驱动LCD12864+I2C读取DHTC12温湿度

楼主(2023-07-1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5.UART通讯+SPI驱动LCD12864+I2C读取DHTC12温湿度
5.1 UART串口通讯
UART在嵌入式领域应用的非常广泛,APM32F407拥有4个USART和2个UART,板子上引出的串口时USART1 TX:PA9 RX:PA10
简单做一个将接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的程序,代码示例

#include "Board_APM32F407_TINY.h"
#include "bsp_delay.h"
#include "apm32f4xx_tmr.h"

#define UART_BUFFER_LEN 30
uint8_t uart_buffer[UART_BUFFER_LEN] = {0};
uint8_t uart_rxindex = 0;
uint8_t uart_rxlen = 0;
uint8_t uart_txindex = 0;
uint8_t uart_txlen = 0;

void uart_init()
{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_RX;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APM_TINY_COMInit(COM1, &usartConfigStruct);

    USART_EnableInterrupt(TINY_COM1, USART_INT_RXBNE);
    USART_EnableInterrupt(TINY_COM1, USART_INT_IDLE);
    USART_Clear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RXBNE);
    NVIC_EnableIRQRequest(TINY_COM1_IRQn,0,0);
}

void readrxtotxbuffer()
{
    uart_txlen += uart_rxlen;
    uart_rxlen = 0;
    USART_EnableInterrupt(TINY_COM1, USART_INT_TXBE);
}

int main(void)
{
    APM_DelayInit();
    uart_init();
    while (1)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APM_DelayTickDec();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Read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RXBNE) == SET){
        uart_buffer[uart_rxindex++] = (uint8_t)USART_RxData(TINY_COM1);
        if(uart_rxindex == UART_BUFFER_LEN)
            uart_rxindex = 0;
        uart_rxlen++;
    }
    if(USART_Read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IDLE) == SET|| uart_rxlen == 10) {
        USART_Clear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IDLE);
        readrxtotxbuffer();
    }
    if(USART_ReadStatusFlag(TINY_COM1, USART_FLAG_TXBE) == SET){
        if(uart_txlen > 0)
        {
            USART_TxData(TINY_COM1,uart_buffer[uart_txindex++]);
            if(uart_txindex == UART_BUFFER_LEN)
                uart_txindex = 0;
            uart_txlen--;
        }
        else
        {
            USART_DisableInterrupt(TINY_COM1, USART_INT_TXBE);
        }
    }
}
编译烧录查看效果
板子上的Geehy LINK没有串口功能,还要额外找个USB转串口工具测试,按顺序连接好串口接线
打开串口工具,发送任意字符串
5.2 SPI驱动12864LCD
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需要至少SCK MOSI MISO三根线实现数据双向传输,可以通过片选线来实现对不同设备的访问
APM32F407拥有3个SPI,手上有个12864的LCD屏,用SPI驱动的,尝试用这块板子点亮一下
通讯需要用到5个IO:SCK MOSI CS RST A0都是输出模式,SCK用PA5 MOSI用PA7,其它的就随意了
数据是单向传输的因此SPI配置成仅发送就行了,代码示例

#include "Board_APM32F407_TINY.h"
#include "bsp_delay.h"
#include "apm32f4xx_tmr.h"
#include "apm32f4xx_spi.h"
#include "yuyy_project_config.h"
#include "yuyy_hs12864g18b.h"

Yuyy_Hs12864g18b_Gpio_Config_t hs12864g18b_gpio_config;
void hs12864g18b_init()
{
    GPIO_Config_T GPIO_InitStructure;
    SPI_Config_T  SPI1_InitStructure;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 (RCM_AHB1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PI1);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hs12864g18b_gpio_config.cs.gpio = GPIOA;
    hs12864g18b_gpio_config.cs.pin = GPIO_PIN_3;
    hs12864g18b_gpio_config.rst.gpio = GPIOA;
    hs12864g18b_gpio_config.rst.pin = GPIO_PIN_4;
    hs12864g18b_gpio_config.a0.gpio = GPIOA;
    hs12864g18b_gpio_config.a0.pin = GPIO_PIN_6;
    hs12864g18b_gpio_config.sck.gpio = GPIOA;
    hs12864g18b_gpio_config.sck.pin = GPIO_PIN_5;
    hs12864g18b_gpio_config.mo.gpio = GPIOA;
    hs12864g18b_gpio_config.mo.pin = GPIO_PIN_7;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Config(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f(YUYY_HS12864G18B_USE_SOFT_SPI)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Config(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yuyy_hs12864g18b_set_spigpio(NULL,&hs12864g18b_gpio_config);
    #else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5, GPIO_AF_SPI1);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7, GPIO_AF_SPI1);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ConfigStructInit(&SPI1_InitStructure);
    SPI1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只需要发送
    SPI1_InitStructure.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1_InitStructure.length = SPI_DATA_LENGTH_8B;        //数据长度8bit
    SPI1_InitStructure.polarity = SPI_CLKPOL_HIGH;         //空闲时SCK高电平
    SPI1_InitStructure.phase = SPI_CLKPHA_2EDGE;           //第二个边沿采样
    SPI1_InitStructure.nss = SPI_NSS_SOFT;                 //软件控制片选
    SPI1_InitStructure.baudrateDiv = SPI_BAUDRATE_DIV_8;   //时钟分频系数
    SPI1_InitStructure.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Config(SPI1, &SPI1_InitStructure);
    SPI_DisableCRC(SPI1);
    SPI_Enable(SPI1);

    yuyy_hs12864g18b_set_spigpio(SPI1,&hs12864g18b_gpio_config);
    #endif
    yuyy_hs12864g18b_init();
    yuyy_hs12864g18b_clear_screen();
}

void yuyy_hard_spi_writebyte(YUYY_SPI_TYPE spix,uint8_t dat)
{
    while (SPI_I2S_ReadStatusFlag(spix, SPI_FLAG_TXBE) == RESET);
    SPI_I2S_TxData(spix, dat);
}

int main(void)
{
    APM_DelayInit();
    hs12864g18b_init();
    yuyy_hs12864g18b_display_string_8x16(0,0,0,(uint8_t *)"APM32F407IG TEST");
    yuyy_hs12864g18b_display_string_8x16(0,2,0,(uint8_t *)"Tiny Board v1.0");
    yuyy_hs12864g18b_display_string_8x16(0,4,0,(uint8_t *)"Code by yuyy1989");
    while (1)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APM_DelayTickDec();
}
编译烧录查看效果
5.3 I2C读取DHTC12温湿度
I2C属于两线式串行总线,属于一主多从的总线结构,总线上的每个设备都有一个特定的设备地址,以区分同一I2C总线上的其他设备。
APM32F407拥有3个I2C,很多传感器都是用I2C进行通讯的,接下来尝试用I2C读取DHTC12温湿度,选用PF0 PF1
尝试用硬件I2C,结果在调用I2C_EnableGenerateStart后无论等多久I2C_ReadEventStatus(iicx,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返回的都是0
想参考bsp_i2c.c的驱动代码,结果用的是软件I2C,索性直接用软件I2C了,通讯代码可以直接参考bsp_i2c.c
运行效果

赞,学习一下

网友A:
好像是同时使用了这几种通讯方式是吗

网友B:
同时进行的话 需要跑系统来实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时进行的话 需要跑系统来实现吗

跑不跑系统的 都行 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D:
感觉温度的精度如何 需要校正吗

网友E:
这种读取温湿度的协议 是一问一答还是不停的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读取温湿度的协议 是一问一答还是不停的回答啊

一问一答

网友F:
这种变化不剧烈的数据 对通讯的速度要求的就非常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