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太阳能板输出是直流电吗?

楼主(2023-07-10):
1、太阳能板输出的是直流电吗?
2、太阳能板给锂电池充电,能用常规的锂电池充电芯片吗?还是要指定类型芯片?

网友A:
1,直流
2,估计不行,太阳能电池首先需要一个mppt,这个不是所有的充电ic有的
有可能现有的充电ic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流
2,估计不行,太阳能电池首先需要一个mppt,这个不是所有的充电ic有的
有可能现有的充电ic都没有 ...

我是这样想的,把太阳能板当作是一个直流电源输出给锂电充电芯片,跟USB并存,不可以吗?

xch
非洲人民已经实现了你的想法

网友B:
1,直流
2,可以,要做电压转换,稳压到5V

网友C:
直流啊,有太阳能光伏逆变器,了解一下,这样就可以变成交流了,去吧就这么干。

网友D:
当然直接输出直流;要根据输出电压和电流以及电池容量和类型来选择。

网友E:
现在还是直流,但不排除将来出现有交流输出的太阳能板。太阳能板的输出受光照的影响比较大,一般需要加开关电源稳压电路才能稳定输出需要的电压值。

我估计谁要是发明出来交流的,估计能拿个大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是直流,但不排除将来出现有交流输出的太阳能板。太阳能板的输出受光照的影响比较大,一般需要加开关 ...

DC,将来还是DC

网友G:
直流电。
可以,但要保证太阳能板输出最高电压在充电IC的允许电压之内。推荐使用可以设置MPPT的太阳能充电IC,我就大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流电。
可以,但要保证太阳能板输出最高电压在充电IC的允许电压之内。推荐使用可以设置MPPT的太阳能充电I ...

带MPPT的充电IC可以推荐一家吗?

网友H:
就是直流电,但是输出功率变化较大。直接使用除非在中午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E:
不要小看发明家的能力,当然本人不行,很多以前看似笑话的东西都已经成为了现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带MPPT的充电IC可以推荐一家吗?

CN3791,CN3795

网友I:
万用表呢?这个都不会用太白了。先学会用万用表。
后面关键出现USB,这指定了电压范围。
是直流电都可充所有符合条件的电池!!
电池容量在大小,选择太板的对称功率。
用电器特性决定 如何放电! 充电电压必须大于电池的标承电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带MPPT的充电IC可以推荐一家吗?

可以用MCU做MPPT和电压转换,还能做充电曲线。

楼主:
请教一下,这家芯片在USB和太阳能板同时输入的时候需要加一个肖基特二极管,USB5V经过肖基特二极管后只剩下4.45V了,但是芯片的最低电压要求是4.4V,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家芯片在USB和太阳能板同时输入的时候需要加一个肖基特二极管,USB5V经过肖基特二极管后只剩 ...

这些IC是用于太阳能充电控制,不是用于USB充电控制的。

网友K:
太阳能板给锂电池充电,能用常规的锂电池充电芯片吗?还是要指定类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