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串口最大波特率支持多少

楼主(2023-07-11):
需要串口支持高波特率的应用,手册上看最高可以支持9.5MHz,客户实际测试最高只能测到2.1M,需要帮忙确认一下,串口实际最高波特率能支持到多少,提供相关测试验证方法。

网友A:
non-os代码进行internal loop back测试是可以达到TRM 所描述的数值,而在Linux我们测试情况是FIFO trigger level 设置为0x30,波特率为6Mbps,在IoT板子 UART10rxtx短接进行2K Bytes自发自收100次是正常的。
FIFO trigger level 设置为0x30方法:
1. 驱动
output/build/linux-custom/drivers/tty/serial/ma35d1_serial.c
ma35d1serial_startup()里面
serial_out(up, UART_REG_FCR, serial_in(up,UART_REG_FCR) | 0x10 | 0x20000);
改为
serial_out(up, UART_REG_FCR, serial_in(up,UART_REG_FCR) | 0x30 | 0x20000);
2. 设备树
output/build/linux-custom/arch/arm64/boot/dts/nuvoton/ma35d1.dtsi里面做以下修改
assigned-clocks = <&clk UART10_MUX>;
assigned-clock-parents = <&clkSYSCLK1_DIV2>;
uart10:serial@407A0000 {
               compatible = "nuvoton,ma35d1-uart";
               reg = <0x0 0x407A0000 0x0 0x10000>;
               interrupts = <GIC_SPI 95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s = <&clk UART10_GATE>;
               port-number = <10>;
               pdma-enable = <0>;
               assigned-clocks = <&clk UART10_MUX>;
               assigned-clock-parents = <&clk SYSCLK1_DIV2>;
               status = "disabled";
        };
3. 波特率修改方式:
static int open_port(const char *portname)
{
    structsigaction sa;
    intportfd;
    structtermios to;
   if((portfd=open(portname,O_RDWR | O_NOCTTY)) < 0 )
    {
          printf("open serial port %s fail \n ",portname);
          return portfd;
    }
    /*getserial port parnms,save away */
   tcgetattr(portfd,&newtios);
   memcpy(&oldtios,&newtios,sizeof newtios);
    /*configure new values */
   cfmakeraw(&newtios); /*see man page */
   newtios.c_iflag |=IGNPAR; /*ignore parity on input */
   newtios.c_iflag &= ~(IXON | IXOFF | IXANY);
   //newtios.c_iflag |= (INPCK | ISTRIP); // for test
   newtios.c_oflag &= ~(OPOST | ONLCR | OLCUC | OCRNL | ONOCR | ONLRET| OFILL);
   newtios.c_cflag = CS8 | CLOCAL | CREAD;
   //newtios.c_cc[VMIN]=1; /* block until 1 char received */
   newtios.c_cc[VMIN]=0xff;
   newtios.c_cc[VTIME]=0; /*no inter-character timer */
   newtios.c_iflag |= CRTSCTS;
    /*register cleanup stuff */
   atexit(reset_tty_atexit);
   memset(&sa,0,sizeof sa);
   sa.sa_handler = reset_tty_handler;
   sigaction(SIGHUP,&sa,NULL);
   sigaction(SIGINT,&sa,NULL);
   sigaction(SIGPIPE,&sa,NULL);
   sigaction(SIGTERM,&sa,NULL);
    /*applymodified termios */
   saved_portfd=portfd;
   tcflush(portfd,TCIFLUSH);
   tcsetattr(portfd,TCSADRAIN,&newtios);
   ioctl(portfd, TCGETS2, &tio);
   tio.c_cflag &= ~CBAUD;
   tio.c_cflag |= BOTHER;
   tio.c_ispeed = 6000000;
   tio.c_ospeed = 6000000;
   ioctl(portfd, TCSETS2, &tio);
    returnportfd;
}
执行/uart_demo_rx_tx

脚本:

#!/bin/sh

for i in $(seq 1 100)
do
  echo "Running command: $i"
  /uart_demo_rx_tx
  sleep 1
done

网友B:
最大波特率和通信距离有关系,通信的对端安装在什么位置。

网友C:
接线的问题对速度影响也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