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光耦开关?

楼主:
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光耦开关?如图片,不知道具体的型号和规格;

网友A(点评):
上淘宝找个店家问问就知道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型号,这个丝印又查不到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在“半导小芯”小程序里面也没有找到,你咨询一下@tyw 前辈看看吧。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所有可能都试了,没合适封装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俺也尝试了,也是毫无结果。谢谢前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敢当,我们都要向T叔学习。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画出周边电路,估计大多为817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817应该不是,这个是M级别的正弦波信号传送开关,信号电压达到200V

网友C(2023-07-18):
我常用的是217,看看是接在哪个接口的,评估一下速率,自己选一个光耦就行,抄板也不用所有的都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常用的是217,看看是接在哪个接口的,评估一下速率,自己选一个光耦就行,抄板也不用所有的都照抄 ...

这种是M级别的正弦波信号开关,信号电压也有200V左右,应该不是普通光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是M级别的正弦波信号开关,信号电压也有200V左右,应该不是普通光耦

去原厂官网找找,实在不行就找总代,提需求让他们给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原厂官网找找,实在不行就找总代,提需求让他们给选

都不知道是那家生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不知道是那家生产的

不出意外的话,那几家大厂都有,TI,ADI,NxP,ON

网友D:
知道功能,用普通光耦重新设计电路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E:
这是厦门华联电子的光MOS固态继电器,400V180mA,内部是两个NMOS,可以实现双向导通和关闭

楼主(2023-08-28):
引用 网友E:
这是厦门华联电子的光MOS固态继电器,400V180mA,内部是两个NMOS,可以实现双向导通和关闭 ...

嗯,应该是他家的,我找厂家问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