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路板涂三防漆后多久能干?

楼主(2023-07-10):
PCB电路板在涂覆三防漆后,能够有效防止湿气对电路板的破坏,电路板长时间受到湿气的侵蚀,会大幅降低导体间的绝缘抵抗性、加速高速分解、降低Q值、及腐蚀导体,涂覆三防漆就能很有效的保护电路板的性能,同时也能防止水蒸气、氧气的侵蚀。随着三防漆在各领域电路板上的应用普及,三防漆也越来越受大家亲睐,但是随之而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技术问题,电路板涂三防漆大概多久能干呢?

三防漆固化时间参数主要有表干时间、初固时间与完固时间,三防漆固化形式可以分为室温固化、加热固化与UV固化,不同固化方式之间三防漆固化时间差异也很大。

一、 室温固化

无论是有机硅三防漆、聚氨酯三防漆还是丙烯酸三防漆,室温固化表干时间一般为10~15min,即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内部三防漆并未固化,所以此时电路板仍不能移动;初固时间一般为3~4h,此时电路板三防漆达到初步固化,客户可以将电路板转移至指定晾干区域进行完全固化;完全固化时间一般为24h,完全固化后即可投入正常使用。

二、加温固化

所谓加温固化就是电路板喷涂三防漆后通过升高周围环境,达到加速三防漆固化的过程,那么在加温固化情况电子电路板三防漆大概多久干呢?一般情况加温后,当温度约为60~80℃时,15min便可达到完全固化,再经过15min左右冷却至室温便可使用。有机硅材质三防漆不满足室温固化条件,所用选购有机硅三防漆固化时间会比较久。

三、 UV固化

UV固化主要体现在UV三防漆,固化时间主要与UV灯功率有关,固化时间大约为10s左右。当然部分企业还会对UV固化后的电路板进行三重固化——湿气固化,具体固化时间与环境有关,由于UV胶涂料的表面氧阻问题,就需要提高光照要求,以达到强制固化的目的。

选对合适的三防漆,选对合适的固化方式,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您对三防漆固化有疑问,或者需要定制用胶方案,可以点击下方通过留言的形式联系我们,施奈仕作为10年用胶方案达人,郑重承诺,遇到用胶问题做到问必答,答必行的方针。

网友A:
问一下遇到要维修电路板的时候,三防漆最好的去除方式是什么

网友B:
问一下,三防漆涂覆厚度和湿度防护的随时间变化曲线关系是什么?目前正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