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极海APM32F407IG Tiny Board开发板测评】驱动595数码管

楼主(2023-07-10):
APM32F407IG Tiny Board 上周已经收到了,做工比较精细。
今天写了个测试程序 驱动74HC595 4位数码管
APM407 要是用STM32F407程序改动感觉有点大,不像103那么便捷,有时间再试下其它的功能

请将评测内容在主题帖内容完善。本帖内容过于简单,认定为未完成评测任务

网友A:
感觉数码管的扫描频率没有控制好,余晖有点重。

网友B(2023-08-31):
余晖是啥意思

网友C:
需要注意匹配数字管的电压要求

网友D:
595的时序控制非常重要,需要按照一定的时序进行控制

网友E:
595可以驱动多种类型的数码管,但不同类型的数码管可能需要不同的驱动电流和电压

网友F:
使用74HC595驱动多位LED数码管时,需要注意消影

网友G:
为了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需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例如使用RC或LC滤波器来减少电路噪声,加入过压和过流保护电路以防止不良事件损坏芯片或数码管等

网友H:
连接一个输出引脚到595芯片的锁存器端口。

网友I:
需要一个时钟信号来控制数据的传输和存储。时钟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需要根据芯片规格进行设置,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J:
电源电压稳定,避免瞬时电压波动对LED数码管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