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GD32F470能否支持QSPI的MDA模式

楼主(2023-07-10):
请问有谁知道GD32F470能否支持QSPI的MDA模式,主要是要将SPIFlash的图片数据快速转移到TFT的现存SDRAM,如果有,最好提供一下参考代码,感激不尽。

为了大家能够看到结果,我只接在此修改。我使用470的目的是要驱动800*480的显示屏,经过研究后结论就是:GD32F470是能支持QSPI的MDA模式,但是只能用PG10~PG14端口,也就是只能使用SPI5能够支持QSPI。关键点来了:如果只接将QSPIflash 的数据上传到显存中,刷新一帧(RGB565格式)最快速度大概0.6秒,看起来还是有些刷屏的痕迹。我的解决方法是,将所有的图片合并成一个文件,通过TF卡复制到QSPIflash ,每次启动的时候,将QSPIflash 图片数据复制到SRAM中,每使用图片,只用从SRAM调用,这样刷新速度可达到0.07秒,刷新速度极快。支持1024*600的显示屏也很好.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选用速度更快的QSPIflash芯片和SRAM芯片,这样刷屏速度很更好。

雅特力,先楫MCU, 有需要联系18002528376

网友A:
这个建议楼主看看别人的手册吧

网友B:
话说这个官方没有相应的例程之类的么?

网友C:
没必要用QSPI的,毕竟存储也不支持吧

网友D:
这个F4的不知道是否支持QSPI

网友E:
得看手册,看看芯片是否支持QSPI,然后再用官方的QSPI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F:
SPI的数据传到TFT上是吧,应该直接SPI+DMA就好了

网友G:
我觉得官网应该有代码

网友H:
可以找这个F470的SPI的例程,再配合DMA估计就行

网友I:
这个F4的是否支持FSMC啊?直接驱动不也行吗

网友J:
驱动TFT而且想要刷图的话,估计需要并口还行

网友K:
用SPI的代码就行,先驱动呗,然后再用DMA,能提提速

网友L:
GD32F470微控制器支持QSPI的MDA模式。

网友M:
查阅GD32F470系列微控制器的官方技术文档

网友N:
GD32F470微控制器并不直接支持QSPI

网友O:
在GD32F470中,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将QSPI接口配置为MDA模式。

网友L:
未提及支持QSPI的DMA模式

网友P:
GD32F470系列微控制器不支持QSPI

网友Q:
支持QSPI的MDA模式,可以用于与外部存储器进行高速的数据传输和交互

网友R:
在GD32F470上使用QSPI外设, 可以选择标准的SPI或Dual-SPI模式进行操作。

网友S:
参考GD32F470的数据手册和技术文档

网友T(2023-09-05):
我不确定这个f4是否支持QSPI

网友U:
你有什么正式的惯例或类似的吗?

网友V:
我认为官方网站应该有代码

网友W:
这个f4支持fsmc吗?

网友X:
您可以找到这个f470的SPI例程,并将其与DMA估计相结合

网友Y:
您需要参考手册,看看芯片是否支持QSPI,然后使用官方的QSPI例程

网友Z:
只需使用SPI代码,首先驱动它,然后使用DMA来提高速度

网友AA:
没有提到支持QSPI的DMA模式

网友AB:
如果您想要驱动tft并刷新映像,估计您需要一个仍然可以接受的并行端口

网友AC:
参考GD32f470系列微控制器的官方技术文档

网友AD:
gd32f470微控制器支持QSPI的MDA模式。

网友AE:
这个可以驱动QSPI吗?

网友AF:
应该是支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