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峰值电流型buck的补偿配置零极点步骤

楼主(2023-07-10):
请各位坛友赐教一下:
目标穿越频率:1/10fsw=10khz
目标相位裕度:70°
目前可以根据开关电源控制环路设计这本书,通过加原极点得到目标穿越频率;但是后面配置零极点去达到目标的相位裕度就懵了。

楼主:
@xch 坛友能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转成高清的PDF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高清的PDF文件吧

是图片不清晰吗?这是同行搞得,图片也就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