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定位孔常见规范及精度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3-07-11):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什么是PCB定位孔?定位孔定位方法及常见规范及精度要求。为方便电路板组装加工,在PCB板上都会设计有定位孔,接下来深圳PCBA加工厂为大家介绍下PCB设计定位孔的要求和规范。
  什么是PCB定位孔?
  线路板定位孔是指在PCB设计过程中,确定PCB过孔的具体位置,是PCB设计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定位孔的作用是印制电路板制作时的加工基准。PCB定位孔的定位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根据不同的走位精确度要求。印制电路板上的定位孔,应该用专门图形符号表示。当要求不高时,也可采用印制电路板内较大的装配孔代替。
  为了方便印制电路板钻孔和铣外形时固定板子,以及方便在线测试,许多电路板厂都**用户在PCB上设计三个非金属化孔,定位孔通常设计成非金属化孔,钻孔直径为妒mm或妒.Smmo如果板面紧张,至少也要放两个定位孔,并且呈对角线放置。如果做拼板,可以把拼板也看作一块PCB,整个拼板只要有三个定位孔即可。如果用户没有放置,线路板厂家会在不影响线路的基础上自动加上,或者利用板内已有的非金属化孔作定位孔。
  定位孔定位方法
  器件孔接口器件和连接器多数为插装元件。插装器件通孔直径大于引脚直径8~20mil,焊接时透锡良好。需要注意的是电路板厂的孔径是存在误差的,大致的误差在±0.05mm,每间隔0.05mm为一种钻头,直径为3.20mm以上的,每间隔0.lmm为一种钻头。因此在设计器件孔径时要把单位换算成毫米,孔径设计成0.05的整数倍。制板厂根据用户提供的钻孔数据设置钻孔刀具尺寸,钻孔刀具尺寸通常比用户要求的成形孔大0.1~0.15mmo设计孔径宜大不宜小,公差要求也是宜大不宜小,孔径分类越少越好。如果是压接器件,孔径不要加大,要按资料建议设计,并且在制板说明中要说明哪些为压接器件,这样线路板厂家就能在制板过程中尽量控制误差,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PCB设计定位孔要求及规范
  钻孔种类分为金属化孔和非金属化孔。金属化孔的孔壁内有沉铜,能起导电作用,用PTH表示。非金属化孔的孔壁内没有沉铜,不能起导电作用,用NPTH表示。金属化孔直径的外径与内径之差应大于20mil,否则焊盘的焊环太小不宜加工,也不利于焊接。如果条件允许,可设计成孔径是焊盘的半径。金属化孔最大钻孔直径为6.35mm,非金属化孔最大钻孔直径为6.5mm。金属化孔不要设计在外形线上,孔边缘距外形线一般应大于1mm。钴孔时重孔容易损伤钻头,所以应该尽量避免。无需焊接且没有电气特性的孔可设计成非金属化孔,非金属化孔不需要设计焊盘,孔边缘距离线路或铜箔至少1mmo钻孔按形状可以分为圆形孔和长方形孔,普通钻孔多为圆形孔,长方形孔是钻头按照规定的程序多次钻孔而成的,因此长方形孔最好设计成长是宽的2倍,且宽度不小于0.8mm,尽量少设计长方形孔。
  PCB定位孔要求:
  PCB设计行业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所以,对于PCB定位孔的要求也是非常完善的。定位孔要求如下。
  1、必须在单板对角线处至少设置二个定位孔。
  2、定位孔标准孔径为3.2mm _+0.05mm。
  3、针对企业不同产品的单板也可采用以下优选孔径:2.8mm ±0.05mm,3.0mm±0.5mm,3.5mm±0.5mm和4.5mm±05mm。对于同一产品的不同单板(如ZXJlO的DT板和PP板等),若PCB外形尺寸相同,则定位孔的位置也必须统一。
  4、定位孔为光孔,即非金属化的通孔(射频板除外)。
  5、如果已有安装孔(扣手安装孔除外)满足上述要求,不必另设定位孔。
  定位孔的一些常见规范及精度要求:
  1、定位孔的直径误差范围一般在0.01mm以内,如何PCB制作室误差大,会造成探针接触不良,接口连接器对插自动机构对位不准。
  2、定位孔的直径的要求:尽量在3mm以下,这样定位柱才不会变形,太大也不方便操作。
  3、定位孔路PCB网络的距离:在1MM以上,这样安装操作不容易短路,也不会对产品路线造成损坏。
  4、定位孔的类型:定位孔一般是需要不沉铜的机械控,这样可以让其不与板上电路联系且精度更高。
  5、定位胆的布局:需要在PCBA的四角或对角线上,这样形成多点成面定位,定位精确,距离越远越好。
  6、定位孔与测试点的距离至少要在2mm以上,防止在测试中误短路。
  7、定位孔与板边距离至少在2mm以上,在保证PCBA强度的同时也不易破裂。
  关于什么是PCB定位孔?定位孔定位方法及常见规范及精度要求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