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极海APM32F407IG Tiny Board开发板测评】6.基于官方USB鼠标例程和ADC实现用摇杆控制鼠标

楼主(2023-07-1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6.基于官方USB鼠标例程和ADC实现用摇杆控制鼠标
官方的USB例程里有一个针对这个开发板模拟鼠标的的例程
用板子上的两个按键控制鼠标的左右移动,手里还有个这样的游戏手柄摇杆
打算结合一下实现类似一些笔记本上的小红点控制鼠标的功能
先实现ADC读取XY电平数据,用PC0 PC1分别做X Y的输入
ADC检测部分代码

uint16_t adcData1 = 2047,adcData2 = 2047;
void adc_init()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ADC_Config_T    adcConfig;
    ADC_CommonConfig_T  adcCommonConfig;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C);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Config);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N;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Config(GPIOC, &gpioConfig);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1);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2);

    ADC_Reset();
    ADC_ConfigStructInit(&adcConfig);
    adcConfig.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Config.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Config.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adcConfig.extTrigEdge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Config.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Config(ADC1, &adcConfig);
    ADC_Config(ADC2, &adcConfig);

    /*Set ADC Clock Prescaler. ADC_Clock = APB2_Clock/4, 84/4=21MHz*/
    adcCommonConfig.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
    ADC_CommonConfig(&adcCommonConfig);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112CYCLES);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2,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112CYCLES);

    ADC_EnableInterrupt(ADC1, ADC_INT_EOC);
    ADC_EnableInterrupt(ADC2, ADC_INT_EOC);

    NVIC_EnableIRQRequest(ADC_IRQn, 1, 1);

    ADC_Enable(ADC1);
    ADC_Enable(ADC2);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2);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if (ADC_ReadStatusFlag(ADC1, ADC_FLAG_EOC))
    {
        ADC_ClearStatusFlag(ADC1, ADC_FLAG_EOC);
        adcData1 = ADC_ReadConversionValue(ADC1);
    }
    if (ADC_ReadStatusFlag(ADC2, ADC_FLAG_EOC))
    {
        ADC_ClearStatusFlag(ADC2, ADC_FLAG_EOC);
        adcData2 = ADC_ReadConversionValue(ADC2);
    }
}
先通过串口printf打印出来看看,使用串口printf需要添加如下代码
#define DEBUG_USART TINY_COM1
#if defined (__CC_ARM) || defined (__ICCARM__) ||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TxData(DEBUG_USART, (uint8_t)ch);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elif defined (__GNUC__)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USART_TxData(DEBUG_USART, ch);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int i;
    for (i = 0; i < len; i++)
    {
        __io_putchar(*ptr++);
    }
    return len;
}
#else
#warning Not supported compiler type
#endif
并勾选Use MicroLIB
如果勾选后编译出现这个错误,点击rebuild重新完整编译一下就行了
最后看看读取到的adc数据
接下来修改鼠标例程的代码,实现用摇杆控制鼠标移动,原来的2个按键用作鼠标的左右按键
先来了解一下原来代码中上报的report[4]中的4个字节都对应鼠标的哪些动作
report[0]:bit0为1左键按下0未按下,bit1为1右键按下0未按下,bit2为1中键按下0未按下
report[1]:鼠标X坐标变化量,8位有符号数正数右移负数左移
report[2]:鼠标Y坐标变化量,8位有符号数正数上移负数下移
report[3]:滚轮变化量,8位有符号数正数向前滚动负数向后滚动
了解了这些也就知道该怎么改了,修改后的鼠标代码

void USB_DevUserApplication(void)
{
    static uint8_t userAppState = USER_APP_INIT;
    static uint8_t interval = 0;
    static int8_t report[4] = { 0 };
    switch (userAppState)
    {
        case USER_APP_INIT:
            interval = USBD_HID_ReadInterval(&gUsbDeviceHS);

            report[0] = 0;
            report[1] = 0;
            report[2] = 0;
            report[3] = 0;
            userAppState = USER_APP_RUN;
            break;

        case USER_APP_RUN:
            if (!APM_TINY_PBGetState(BUTTON_KEY1))
            {
                APM_DelayMs(10);
                if (!APM_TINY_PBGetState(BUTTON_KEY1))
                {
                    report[0] |= 0x02;
                }
            }
            else
            {
                report[0] &= 0xFD;
            }

            if (!APM_TINY_PBGetState(BUTTON_KEY2))
            {
                APM_DelayMs(10);
                if (!APM_TINY_PBGetState(BUTTON_KEY2))
                {
                    report[0] |= 0x01;
                }
            }
            else
            {
                report[0] &= 0xFE;
            }
            report[1] = 0;
            report[2] = 0;
            if(adcData1 > 2197 || adcData1 < 1897)
            {
                report[1] = (2047 - adcData1)*15/2047;
            }
            if(adcData2 > 2197 || adcData2 < 1897)
            {
                report[2] = (adcData2 - 2047)*15/2047;
            }

            USBD_HID_TxReport(&gUsbDeviceHS, (uint8_t*)report, 4);
            APM_DelayMs(interval);
            break;
    }
}
编译烧录查看效果
摇杆控制鼠标移动
左右按键,左键单击双击右键单击

赞,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游戏模拟器了

网友B:
摇杆控制鼠标需要多少个物理量呢

网友C:
不错,有点好玩,做个模拟器啥的。

网友D:
这种摇杆模拟鼠标来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E:
不太明白它的原理 为什么需要用adc进行检测呢 使用开关量不可以吗

网友F:
使用摇杆的原理和usb鼠标是不是不相同的啊

网友G:
这种模拟操作的实时性怎么样 会不会有一定的延迟

网友H:
像是这种类型的操作是不是必须就需要跑系统来实现了啊

knk
有操作系统的话程序会简单很多

网友I:
遥杆适合做个模拟器玩玩

网友J(2023-08-26):
这个摇杆好突兀

网友K:
需要确保鼠标驱动程序与操作系统兼容,并且可以被正确识别和配置。

网友L:
在编写代码时,需要注意时序控制、数据处理、中断处理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M:
摇杆通常由两个可动电阻、两个固定电阻和多个引脚组成,需要正确连接到单片机的ADC输入引脚上。

网友N:
摇杆模块和单片机都有稳定的电源供应,以防止不稳定的电压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O:
需要编写程序来处理摇杆的输入信号,以便将摇杆位置转换为鼠标的移动和点击信号

网友P:
对采样得到的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将其转换为鼠标的移动控制信号。

网友Q:
深入理解USB协议, 正确地编写USB鼠标例程。

网友R:
在进行数据处理时,需要注意数据的精度、数据的滤波、数据的校准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S:
需要将ADC采集到的模拟电压转换为鼠标移动的相对坐标,并将其打包成USB协议报文发送给主机。需要注意鼠标加速度、速度和方向等特性,保证鼠标操作的流畅性和精确性。

网友T:
编写代码来实现鼠标的控制算法,如鼠标移动、点击等。这需要了解鼠标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通过USB协议发送控制命令。

网友U:
要考虑到摇杆和单片机的供电问题,确保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V:
如何设计用户界面、如何处理输入输出信号

网友W:
在进行ADC采样时,需要注意采样精度、采样速率、数据处理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T:
需要根据摇杆的输出方式来编写相应的软件代码,实现摇杆的输入转换为鼠标的移动控制。

网友X:
需要注意硬件设计、ADC配置、鼠标控制、USB通讯和电源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Y:
可能需要参考单片机和摇杆模块的数据手册以及USB鼠标协议的规范

网友Z:
在代码中正确实现USB通讯协议,将鼠标信息传输给主机。需要注意USB帧的格式和数据结构,遵循USB通讯协议规范。

网友AA:
使用ADC采集到的模拟数据来计算鼠标的移动速度和方向。根据摇杆的位置,计算鼠标光标的移动量。
确保鼠标的移动和点击操作在软件中得以正确处理,以便在计算机上产生相应的鼠标动作。

网友AB:
需要了解USB协议的细节,包括USB总线通信协议、USB设备描述符(USB-CDM)协议和USB控制序列(USB-CS)协议等。

网友AC:
需要正确配置ADC的各项参数,包括采样时间、参考电压等。同时,要确保摇杆输出电压范围内ADC的精度和分辨率满足要求。

网友AD:
可能需要了解摇杆的输入范围以及如何将其映射到鼠标的控制命令。

网友AE:
正确连接摇杆和鼠标的引脚,根据摇杆的输出方式(推动式、拉动式等)来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并确保连接的可靠性。

网友M:
需要考虑系统的电源管理,以确保在摇杆移动时系统不会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AF(2023-11-06):
用操纵杆控制鼠标需要多少物理量

网友AG:
在编写代码时,有必要注意定时控制、数据处理和中断处理等问题。

网友AH:
是用USB的HS还是FS

网友AI:
彻底理解USB协议,正确编写USB鼠标例程。

网友AJ:
必要确保鼠标驱动程序与操作系统兼容,而且可以被精确辨认以及设置装备摆设。

网友AK(2024-01-09):
摇杆模块以及嵌入式都有不乱的电源供给,以防备不不乱的电压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AL:
必要编写程序来处置摇杆的输入旌旗灯号,以便将摇杆位置转换为鼠标的挪动以及点击旌旗灯号

网友AM:
Is it necessary to run the system to implement operations of this type

网友AN:
遥控器适合作为模拟器玩

网友AO(2024-03-02):
操纵杆通常由两个活动电阻、两个固定电阻和多个引脚组成,需要正确连接到微控制器的ADC输入引脚上。

网友AP:
It is necessary to write the corresponding software code according to the output mode of the rocker, and realize the conversion of the input of the rocker into the movement control of the mouse。

网友AQ:
可能需要参考微控制器和摇杆模块的数据手册,以及USB鼠标协议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