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OpenSSL安装使用:DES加解密功能测试

楼主(2023-07-11):
OpenSSL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安全套接字层密码库,它主要用于互联网安全协议的实现,具有加密、认证和安全访问等功能。
OpenSSL由Eric Young和Tim Hudson共同开发,源自SSLeay开放源代码密码库,后来和内容安全管理密码库(CMS)合并成OpenSSL项目,既可以用于客户端程序,也可以用于服务器,可适用于多种类型的操作系统。
1、测试目标
使用已经预置DES密钥的LKT4305GM系列加密芯片完成运算并调用openssl库函数实现DES加解密测试。
2、测试环境
本示例运行环境为windows系统、测试软件LCS KIT、CCloader开发板。
3、测试步骤
注意:“->”表示使用LCS KIT软件操作CCloader向加密芯片发送数据
“<-”表示使用LCS KIT软件操作CCloader读回加密芯片输出的数据。
4、LKT4305GM芯片实现DES加密
1)LKT4305GM内部已预置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
2)加密指令
-> 0088 0001 10 31323334353637383930313233343536
<- 33790DE1BFFF1E2B45EE75B09FD42F9B  9000
5、OpenSSL DES接口实现DES解密
1)下载OpenSSL源码,安装OpenSSL;
2)根据安装时选择的动态库存放位置,即可找到编译好的OpenSSL的库文件;
3)将OpenSSL的库文件以及OpenSSL头文件移植到VC工程中
4)根据DES函数接口编写程序;
5)测试结果。
以上完成了DES加密解密功能测试。

网友A(点评):
不太了解 应该是加密相关的吧

网友B:
LKT4305GM芯片支持国密算法吗?

网友C:
支持国密SM1、2、3、4、7。

网友D:
linux下有没有方法能实现openssl的常用算法?

网友E:
OpenSSL DES函数接口都支持哪些模式?除了ECB,支持CBC、CFB模式吗?

网友F:
调用不同的库函数就可以实现不同模式的加密了

网友B:
具体移植需要怎么操作,有更详细的移植流程说明吗

网友G:
DES算法源码不是都公开了吗?使用Openssl实现DES加解密和使用源码,哪个效率高?

楼主:
DES算法本身是公开的,所以其安全性在于密钥的安全性,DES算法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到目前除了使用穷举搜索法对DES算法进行gong击,还没有发现更有效的办法

网友D:
LKT4304芯片实现DES加密也是这么操作吗?

网友F:
LKT4305GM支持国密SM1/SM2/SM3/SM4/SM7、RSA、SHA、AES、DES/TDES较高安全等级加密算法,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的特点。

网友H:
应该是吧 具体的操作可以咨询厂家的技术人员吧

网友I:
这个系列讲的好全啊,从openssl的安装到应用都有讲到,很有用

网友G:
文中提到的LKT4305GM系列加密芯片应该能支持多种算法吧

网友C:
听说LKT的芯片有多种型号的,可以电话咨询一下他们公司。

网友J:
支持SM1?SM1都是具有国密商用资质的芯片才允许使用的

网友E:
DES加解密必须要调用openssl库函数吗?

楼主:
调用openssl加密库肯定要用openssl的库函数才能用,要不然API不正确没办法正常会使用

网友I:
这个LKT4305GM还行,之前我们公司做国密的项目就是用的这个芯片,开发挺方便,性能也不错

网友J:
这款芯片是什么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