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新手使用Atmel start遇到的困惑

楼主(2023-07-11):
诸君上午好,本人纯新手,我最近在学习触摸相关的知识,用ATtiny816芯片来控制的,触摸引脚是PA4,驱动屏蔽是PA7,LED灯是PB5,我想的是当我触摸时,LED 灯就发亮,在用Atmel start 配置时,总是失败,有错误,好像是缺少绑定层,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实在是不会,我太菜了,求求大佬帮帮忙为啥别人生成好的很,我就不行啊,在哔哩哔哩搜也没啥教程,看到有说来论坛问,我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应该是配置不对,你打开https://start.atmel.com/#examples/touch
这里面有tiny817的触摸例程,你可 ...

好的好的,我研究研究,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A:
你好,应该是配置不对,你打开https://start.atmel.com/#examples/touch
这里面有tiny817的触摸例程,你可以打开,然后看看它的配置。

楼主:
这个是我弄的引脚图,跪求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