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为什么STM32U5 OSPI 发送一个字节后,需要等待500ns,再发送下一个字节

楼主(2023-07-11):
我使用STM32CUBE IDE对NUCLEO-U575ZI-Q进行编程,使用ospi模拟成qspi,频率为40Mhz,但是发现每发送一个字节都需要等待500ns,这对我造成了很大困扰,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以及怎么解决。

网友A:
换DMA模式测试一下。

网友B(2023-08-20):
可能是为了让数据可以都发完吧,才等待的500ns

网友C:
这个如果用DMA估计就不用了吧

网友D:
话说,OSPI是啥SPI的啊?

网友E:
你别模拟啊,直接用硬件的外设试试呗

网友F:
一般频率好像能跑到40MHz已经很不错了吧

网友G:
500ns是你测试得出来的,还是官方的示例这么写的?

网友H:
估计500ns应该可以更小一些吧,毕竟SPI很快的

网友I:
你这是为了让数据完整发送,这个时间估计不能改

网友J:
建议还是用cubemx来配置一下,底层就配置好了,用硬件的SPI就不用考虑等待时间了

网友K:
换成DMA是不是能忽略这个500ns啊?

网友L:
是不是为了让数据发送完整啊

网友M:
用硬件的外设试下

网友N:
是不是等待发送完数据啊

网友O(2023-10-20):
试试直接用硬件的外设

网友L:
你是用的循环发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