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B系列的Zigbee终端在调用ZbStartupWait加入网络时,选择rejoin入网后,终端会在15s后,自动退网

楼主(2023-07-11):
问题如标题描述,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23-08-20):
协议里有非法字符?

网友B:
这个为啥是15s。是固定的么?

网友C:
你得看你的协议了吧,是不是入网再重连之类的?

网友D:
话说,官方没有demo么?看看例程不就知道啦

网友E:
你可以看看rejoin的入网方式是不是不对劲啊?

网友F:
没用过WBzigbee的协议,一般都是用的蓝牙协议

网友G:
话说现在zigbee还适用于国内的物联网方面么?

网友H:
可能是入网的数量有些多?被踢出来了?

网友I:
退网之后还能连接上了不?

网友J:
如果能仿真还是仿真看看吧,弄个log输出也行,方便调试

网友K:
15s每次都是吗?感觉这是程序里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L:
入网的数量多了?

网友M:
退掉后还会自动连接吗

网友N(2023-10-20):
是不是rejoin的入网方式不对劲

网友K:
15s的话这应该是程序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