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掉电保持中断问题

楼主(2023-07-11):
用STM32F205VET6设计的电路,在外部电源3.3V掉电到2.9V,能被识别到,并且进入中断,但是换成STM32F407VGT6 就进不了中断,这两颗,在掉电保持功能的外围设计或者程序设计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A(2023-08-20):
这俩电路属实不一样,你得多看硬件参考手册才行

网友B:
可能你用的F4的识别电压可以更低吧

网友C:
你试试将电压降至1.8V试试呢?

网友D:
外围电路需要知道F4的掉电触发电压是多少吧

网友E:
没研究过掉电保持中断的操作,一般都会用个法拉电容,然后实现断电对数据的保护

网友F:
你看看是否有必要加个电容,减缓电压衰落呢?

网友G:
程序一般不用担心什么,程序按照demo操作即可

网友H:
话说,这种掉电保持中断是干啥啊?为了存log

网友I:
其实弄个备用电源多好,直接切换过去了,也不会掉电了

网友J:
这俩芯片的IO阈值不一样呗,你需要了解一下

网友K:
掉电保持是什么应用场景啊

网友L:
将电压降至1.8V

网友M:
用个大电容好像也是可以的

网友N(2023-10-20):
试试将电压降至1.8V

网友K:
是不是识别电压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