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VIT6

楼主(2023-07-11):
看到STM32H743VIT手册,支持CAN,请教一下,这款芯片支持CANopen吗?多谢!!!

网友A(2023-08-20):
CAN是外设,canopen是应用吧

网友B:
我觉得canopen有些像开源的框架

网友C:
应该能支持吧

网友D:
你可以去canopen的官网看看是否支持H7的啊

网友E:
网上找找呗,大多数是支持canopen

网友F:
话说,canopen是啥啊?

网友G:
这必然支持啊,它俩不是一个东西好吧

网友H:
一般都是硬件支持之后,软件就会支持,所以你懂的吧

网友I:
Canopen是一款基于can的通信协议啊,协议也不挑MCU

网友J:
是支持的,你只管移植就好了

网友K:
canopen是应用吧

网友L:
没明白啥意思?都不一东西

网友M:
只要硬件支持can应该就可以

楼主:
CAN和CANopen有什么区别?如果硬件是一个CAN接口芯片,那么这个接口芯片是不是既支持CAN,也支持CANopen,请教各位?

网友N:
canopen是协议吧

网友K:
硬件支持就可以吧

网友O:
应该没有问题。它也是基于CAN总线的应用协议。

网友P:
CANOPEN是软件协议,不是硬件接口。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

网友Q:
canopen是应用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