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五

楼主(2023-07-11):
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五(一直用PADS,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不愿意说的烦请绕道)一张张图片上传太浪费时间,就压缩了一个包了,我的疑问都在里面,图文并茂,下载解压很快

1.绿色的边框怎么比板框都大更边缘

2.PCB高亮网络之后原理图不会同步高亮

3.差分等长设置 右下角那个5mil值是什么含义

4.差分等长设置对不对?

5.差分线线宽已经调细了,只有5mil 但是拉出来的线还是不美观也不符合要求

6.画等长用的是这个菜单工具

7.已经设置好了差分线规则

8.这差分线怎么画的那么别扭,我看一画基本是成为这种是大概率

9.这种差分走线也不美观

10.最开始的时候线宽较宽,这种差分线也是不对的

11.原理图网络标号和差分对的名称label值保持一致update才不会报错?操作的时

候确实是那样,如果网络名和差分的Lable名称不一样,就会报错

12.选择位号 按AP 放不到想要的位置

13.隐形的透明框是过孔的什么框?是怎么设置的?如果删除  所有的过孔都没了

14.AD很容易把元件删了 有没有像pads的开关 没有关闭DRC是不可能删掉元件的。在哪里可以设置

15.考虑空间不够 就把线宽设细了 如图是最终的规则设置

差分线+等长线参考这个帖子画的

https://blog.csdn.net/qq_36720691/article/details/124870440

以上,谢谢

@cooldog123pp :下面那个不要管 上面那个应该可以打开了
打不开 你的图 兄弟

网友A:
下载之后解压出来了,每个图片都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之后解压出来了,每个图片都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加密了。。。我公司电脑都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之后解压出来了,每个图片都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都是那样打不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之后解压出来了,每个图片都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看图软件的原因呢

网友B:
应该吧这么多问题分成几个帖子来发,太长了

网友A:
看不到图但是有几个我猜一下,你说的绿色边框是你板子内层的颜色,你的板子应该是4层或者更多层板,这个软件显示就是这样的,你按L关闭内层显示,那个绿色的框就不见了,但是又会显示下一个内层的颜色

网友A:
如果你想选择pcb网络同步到原理图中,不是高亮操作,需要点Tools下面的Cross  Probe然后再点网络线,就可以了

网友A:
选择位号按AP如果不能放到想要的位置,就需要手动调整,这个没好的办法,那个放置距离好像设置不了

网友A:
怕误删器件可以把器件locked,在器件属性里面,一般都是这样操作,可以一次性锁定多个或者全部,用find similar objects操作,然后一起锁定

网友A:
AD进行差分线设计流程及技巧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4248-1-1.html?fromuser=forgot

关于差分线的操作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选择pcb网络同步到原理图中,不是高亮操作,需要点Tools下面的Cross  Probe然后再点网络线,就可以 ...

探针对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误删器件可以把器件locked,在器件属性里面,一般都是这样操作,可以一次性锁定多个或者全部,用find sim ...

不能框选一次性修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框选一次性修改吗

可以框选,按住shift用鼠标点多个来选择也可以的,我记得是选好之后然后按F10还是F12,可以一起lock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