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多运放芯片的运放模块用不完,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3-07-1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对于电路设计来说,经常会有芯片引脚用不上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的处理方式是悬空或者接GND/接VCC,具体采取哪种方式处理需要根据芯片引脚的特性来选择。
比如一些输入引脚,一般采取接GND的处理方式,防止干扰通过引脚输入到芯片内部。
而一些输出引脚,可以采用悬空的处理方式。
一般来说芯片手册上也会介绍如何处理悬空引脚。

那么对于运放或者比较器,如何处理未使用的引脚比较合适呢?
运放是一颗模拟器件,而且具有很大的开环增益特性,很小的一个输入信号都会造成很大的输出。
对于CMOS运放来说,如果悬空处理输入引脚的话,稍微有一点干扰就会造成很高的输出电平直至达到电源轨饱和输出,同时也会增大静态电流。
如果输入端采用接地处理的话,也会导致输出端口产生到电源负轨饱和的输出信号,从而增加静态电流。

因此,悬空和接地对于不用的运放模块来说,都不是很好的处理方式。
那么,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使得运放模块工作在稳定状态,从而减少不稳定因素,同时也能降低静态电流。
常用的处理方式是将运放接成单位反馈增益电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压跟随器模式,同时对正输入端接入处于共模范围内的稳定电压,也可直接接入参考电压。

这样处理之后,运放会工作在稳态,不会受到外部信号的干扰。

同时考虑到,运放闲置不用会造成资源浪费,一般情况下留出闲置运放模块都是有其他考虑的,因此可以在输入端、输出端和反馈信号上都留上电阻焊盘,不用的时候焊接上0欧姆电阻,需要用的时候直接更换电阻阻值即可,在满足以上条件的同时,大大增加了应用的灵活性。

而对于双极型运放(如LM358)或者比较器(如LM339)来说,输入端悬空或接地都是可以的。

双极型运放和CMOS运放的工作原理不同,导致对其空闲引脚的处理方式不同。但是两种运放并没有说哪种更好的说法,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选取合适的运放。

网友A:
比较器不会受干扰造成大的静态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不会受干扰造成大的静态电流么

比较器本身就是靠输出高低电平信号来工作的,因此输出最高电压或者最低电压对比较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器本身就是靠输出高低电平信号来工作的,因此输出最高电压或者最低电压对比较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

如果比较器误判断输出饱和,那他的静态电流功耗是不是也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比较器误判断输出饱和,那他的静态电流功耗是不是也会增大

比较器的输出本来就是饱和输出,要么最大值,要么最小值,芯片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这点了,不会增大静态电流的

网友B(2023-09-17):
就是几路运放功能的运放芯片,有些路没用,怎么处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几路运放功能的运放芯片,有些路没用,怎么处理是吧?

是的

网友C:
我觉得没用到的直接悬空就可以了吧

网友D:
毕竟运放的端口不都是独立的吗?

网友E:
一般都是看官方手册的推荐吧,如果没建议,好像都是悬空

网友F:
这得看你的运放啥功能吧,有些时候确实悬空并不是最优解

网友G: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但一般都是悬空的比较多

网友H:
对,有些时候可能考虑静态电流啥的,确实需要对运放“好一点”

网友I:
还是看运放的手册吧,手册肯定能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网友J:
我都是悬空,哈哈,看来以后还得多注意一些

网友K:
有些时候悬空肯定是比较好的了,省事儿,也不需要考虑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