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5973D开关电源芯片带载电流波动问题

楼主(2023-07-11):
波形来自24V转5V的L5973D开关电源,在带负载的时候(无论多大多小的负载),5V的电压及其纹波没有问题,但电流波动如下图所示(带载为20R电阻),电流应该为标准的的0.25A,但是实际却是早0-0.5A之间波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23-08-19):
感觉是你的滤波问题

网友B:
电流应该没啥事儿吧

网友C:
能不能把你的电路发出来看看?

网友D:
这个带载20R的电阻,功率是多少的?

网友E:
你可能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电阻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F:
一般需要用电容滤波,让波形变换缓慢一些

网友G:
这个不是属于开关电源么,电流这样跳动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H:
大家都注意的是电压,你这注意的是电流,哈哈

网友E:
你这转换的电压,压差有点大啊,建议先转换到12V,再转到5V,电流估计就能好点了吧

网友I:
你这是啥软件啊?还支持电流仿真啊还是什么?

网友J:
加个电容滤波试试

网友K:
电容滤波

网友L:
电路发出来看看

网友M:
电源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N(2023-10-20):
可能是你滤波的问题

网友J:
电流吗?串个电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