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90准确的US级定时

楼主(2023-07-11):
我这有块原装板,PIC16F690,用的10MHZ外部晶振,RC5脚输出频率50HZ连续到190HZ,分辨率为0.1HZ。通过PWM模块(TIM2),预分频16分频,PR=255,这样的话,理论计算PWM模块输出的最小频率为610HZ,实测也是。达不到原装板的50HZ。如果用定时器计数,要达到0.1HZ的分辨率,定时器要设置为10us定时或1us定时,理论上才能实现50HZ到190HZ,分辨率为0.1HZ输出。但是实验得出,TIMER0,TIMER1,TIMER2最小能准确的设置为1ms定时,但设置定时时间低于1ms,时间就不准确了。如果用内部晶振的话,PWM能实现50到190HZ频率输出,但是使用内部晶振,TIMER0,1,2定时又不准确。这可难倒我了。要想定时器准备必须用外部晶振,但是用外部晶振,PWM模块最小又达不到50HZ,PWM用定时器计数反转电平来做,1MS以下的定时还是不准确。我的目的就是要如何才能达到准确的US级定时???请教各位用过PIC16F690的朋友们,有用过这么小的定时时间吗

网友A(点评):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B:
用定时器很容易实现啊

网友C:
高低频分离,修改参数或用中断软计时实现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