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CubeMX的I2C总线经验分享

楼主(2023-07-11):
1.I2C总线及AT24C02芯片
1.1 I2C总线简介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总线是由PHILIPS公司开发的两线式串行总线,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及其外围设备。是由数据线SDA和时钟线SCL构成的串行总线,可发送和接收数据。在CPU与被控IC之间、IC与IC之间进行双向传送,高速I2C总线一般可达400kbps以上。下面从物理层和协议层两方面来了解I2C:
I2C物理层:可连接多个I2C通讯设备,支持多个通讯主机和从机;每个连接到总线的设备都有一个独立的地址,主机利用这个地址进行不同设备之间的访问;总线通过上拉电阻接到电源,当I2C设备空闲时会输出高阻态;多主机同时使用总线时,利用仲裁方式觉得由哪个设备占用总线;有三种传输模式,标准模式(100kbit/s)、快速模式(400kbit/s)、高速模式(3.4Mbit/s 多数I2C设备不支持);连接到相同总线的I2C数量受最大电容400pF限制

I2C协议层:I2C总线在传送数据的过程中共有三种类型信号,在这些信号中,起始信号是必需的,结束和应答信号可以不要;I2C总线寻址按照从机地址可分为7位和10位(寻址字节)寻址两种,D7~D1位组成从机的地址,D0位是数据传送方向(0表示主机向从机写数据/1表示主机由从机读数据)

  • 开始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 结束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结束传送数据

  • 应答信号:接收数据的IC在接收到8位数据后,向发送数据的IC发出特定的低电平脉冲,表示已经收到数据。CPU向受控单元发出一个信号后,等待受控单元发出一个应答信号,CPU接收到应答信号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否继续传递信号的判断。若为收到应答性,判断为受控单元故障

1.2 AT24C02芯片简介
AT24C02是一个2K位串行CMOS,内部含有256个字节,此芯片具有I2C通讯接口,芯片内保存的数据在掉电的情况下不丢失(EEPROM),常用于存放比较重要的数据。本实验使用的是SOP-8封装的AT24C02芯片,其引脚说明见下图

AT24C02芯片的器件地址为7位,高4位固定为1010,低3位有上表中的A0/A1/A2引脚的电平决定,还有一位(最低位R/W)用来选择读写方向。本实验中A0/A1/A2引脚接在GND上了,因此器件地址为1010000;加上最低位的读写方向位后,写器件地址为10100000(0xA0),读器件地址为10100001(0xA1)

下图为AT24C02的总线时序图和时间参数

楼主:
2.硬件设计
D1指示灯用来提示系统运行状态,K_UP按键用来控制24C02的数据写入,K_DOWN按键用来控制24C02的数据读取,数据的写入与读取信息通过串口1打印出来

  • 指示灯D1
  • USART1串口

  • AT24C02

  • K_UP和K_DOWN按键

3.软件设计
3.1 STM32CubeMX设置
➡️ RCC设置外接HSE,时钟设置为72M
➡️ PC0设置为GPIO推挽输出模式、上拉、高速、默认输出电平为高电平
➡️ USART1选择为异步通讯方式,波特率设置为115200Bits/s,传输数据长度为8Bit,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 PA0设置为GPIO输入模式、下拉模式;PE3设置为GPIO输入模式、上拉模式
➡️ 激活I2C2,选择标准传输模式,选择7位寻址地址,其余默认设置
➡️输入工程名,选择路径(不要有中文),选择MDK-ARM V5;勾选Generated periphera initialization as a pair of ‘.c/.h’ files per IP ;点击GENERATE CODE,生成工程代码

3.2 MDK-ARM软件编程
➡️ 在i2c.c文件下可以看到I2C初始化函数
  • void MX_I2C2_Init(void){
  •   hi2c2.Instance = I2C2;
  •   hi2c2.Init.ClockSpeed = 100000;
  •   hi2c2.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   hi2c2.Init.OwnAddress1 = 0;
  •   hi2c2.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   hi2c2.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   hi2c2.Init.OwnAddress2 = 0;
  •   hi2c2.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   hi2c2.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   if (HAL_I2C_Init(&hi2c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i2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if(i2cHandle->Instance==I2C2){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I2C2 GPIO Configuration
  •     PB10     ------> I2C2_SCL
  •     PB11     ------> I2C2_SDA*/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I2C2 clock enable */
  •     /*网上看到很多资料说此处的I2C时钟初始化函数应该放在GPIO
  •       初始化之前,但是这里没有调整也能够正常读写EEPROM*/
  •     __HAL_RCC_I2C2_CLK_ENABLE();
  •   }

➡️ 创建按键驱动文件key.c 和相关头文件key.h,参考按键输入例程
➡️ 创建AT24C02驱动文件24cxx.c和24cxx.h
  • #define ADDR_24CXX_WRITE 0XA0
  • #define ADDR_24CXX_READ  0XA1
  • void AT24CXX_Init(void){
  •   MX_I2C2_Init();
  •   while(AT24CXX_Check()){
  •     printf("AT24C02 Checked Failed!\r\n");
  •     HAL_Delay(500);
  •   }
  •   printf("AT24C02 Checked Sucessed!\r\n");
  • }
  • uint8_t AT24CXX_Check(void){
  •   uint8_t temp;
  •   HAL_I2C_Mem_Read(&hi2c2,ADDR_24CXX_READ,255,I2C_MEMADD_SIZE_8BIT,&temp,1,0xff);
  •   if(temp==0x36)
  •     return 0;
  •   else{
  •     uint8_t data = 0x36;
  •     HAL_I2C_Mem_Write(&hi2c2,ADDR_24CXX_WRITE,255,I2C_MEMADD_SIZE_8BIT,&data,1,0xff);
  •     HAL_I2C_Mem_Read(&hi2c2,ADDR_24CXX_READ,255,I2C_MEMADD_SIZE_8BIT,&temp,1,0xff);
  •     if(temp==0x36)
  •       return 0;
  •   }
  •   return 1;
  • }

➡️ 在main.c文件下编写I2C测试代码

AT24C02的2Kbit分为32页,每页8个字节。而EEPROM也可以按页写入,本例使用了按页写入的方式,分32次写入。注意每次写入完毕需要延时5ms,是AT24C02芯片的要求;读取数据没有页的限制,可以一次全部读取256个字节

  • /* USER CODE BEGIN PV */
  • #define ADDR_24CXX_WRITE 0XA0
  • #define ADDR_24CXX_READ  0XA1
  • uint8_t WriteBuf[256];
  • uint8_t ReadBuf[256];
  • uint16_t i,j;
  • /* USER CODE END PV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key;
  •   HAL_Init();
  •   SystemClock_Config();
  •   MX_GPIO_Init();
  •   MX_I2C2_Init();
  •   MX_USART1_UART_Init();
  •   /* USER CODE BEGIN 2 */
  •   AT24CXX_Init(void);
  •   printf("\r\n*********STM32CubeMX I2C AT24C02 Example*********\r\n");
  •   for(i = 0;i < 256; i++){         //初始化写数据缓冲区
  •     WriteBuf = i;
  •   }
  •   /* USER CODE END 2 */
  •   while (1){
  •     key = KEY_Scan(0);
  •     if(key == KEY_UP_PRES){
  •       for(j = 0;j < 32;j++){        //按页写入EEPROM,分32次写入
  •         if(HAL_I2C_Mem_Write(&hi2c2,ADDR_24CXX_WRITE,8*j,I2C_MEMADD_SIZE_8BIT,WriteBuf+8*j,8,0xFF) == HAL_OK){
  •           printf("\r\nEEPROM 24C02 Write Test OK!\r\n");
  •           HAL_Delay(5);
  •         }
  •         else{
  •           printf("\r\nEEPROM 24C02 Write Test False!\r\n");
  •           HAL_Delay(5);
  •         }
  •       }
  •     }
  •     //EEPROM读取没有页限制,可以一次读取256个字节
  •     if(key == KEY_DOWN_PRES){
  •       HAL_I2C_Mem_Read(&hi2c2,ADDR_24CXX_READ,0,I2C_MEMADD_SIZE_8BIT,ReadBuf,256,0xFF);
  •       for(i=0;i<256;i++){
  •         printf("0x%02X ",ReadBuf);
  •       }
  •       //通过内存比较,判断读取和写入的数据是否相同
  •       if(memcmp(WriteBuf,ReadBuf,256) == 0){
  •         printf("\r\nEEPROM 24C02 Read Test OK!\r\n");
  •       }
  •       else{
  •         printf("\r\nEEPROM 24C02 Read Test False!\r\n");
  •       }
  •     }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0);
  •     HAL_Delay(500);
  •   }
  • }

4.下载验证
编译无误下载到开发板后,可以看到D1指示灯不断闪烁,当按下K_UP按键后数据写入到24C02芯片内,当按下K_DOWN按键后读取24C02芯片的值,同时串口打印出相应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