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MOS在VG=VS时导通了,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07-11):
如图所示,求大神围观指导

楼主:
拆掉Q4,VG始终=VS,VD输出2V。是否说明PMOS已经损坏???

这个没法判断,如果没有负载,Q3体二极管漏电,VD长时间接近VS,所有你给的条件判断不了

网友A:
没坏,是有其它路径在向输出供电。取掉Q3验证一下。

网友B:
原因是坏了。

网友C:
看看板子有没有其他共电源的芯片,比如芯片电源需要3.3V和1.8V的。 1.8V不受控制上电,进而影响了3.3V

应该还是有其他路径在供电,可以将Q3去掉再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坏,是有其它路径在向输出供电。取掉Q3验证一下。

并没有,已排查,都是外设

楼主:
已经买料,等验证

网友D: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哪有有问题,不过看到楼主回答是坏了,但是也要看下为啥坏了。

网友E:
带没带负载?

楼主:
/昨天断电。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发现黑S,红D,0.4V;黑D,红S,0.46V。是否可判定PMOS损坏了

网友F:
对VG和VS做一个差分,然后看一下mos的手册,看vgs导通电压关系

网友F:
VG对低地电压应该是<0v的,如果阈值电压是0v左右,那会存在工作在线性区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哪有有问题,不过看到楼主回答是坏了,但是也要看下为啥坏了。 ...

那个说坏了的不是我,不过目前怀疑是坏了,买的新料明天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VG对低地电压应该是<0v的,如果阈值电压是0v左右,那会存在工作在线性区的状态 ...

这是昨天测的,VG+VS+VGS

楼主:
2023.7.12 下午,更换PMOS——AO3401AQ,波形和一楼波形一致

楼主:
2023.7.13 上午增加一路并联的3.3V电路,如下图,波形如下,由此可以推断P3V3_STB后端所挂负载有漏电。待进一步验证。

楼主:
P3V3_VCCO 供电线路,同时拆掉B3/B5,P3V3_VCCO波形如下,由此确定是FPGA漏电导致PMOS看似导通的。
供电线路图

拆掉B3/B5后时序

未拆B3/B5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