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关于F407-Tiny板载Geehy LINK的疑问

楼主(2023-07-11):
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个问题,每次接上都会有这个弹窗
文件管理器中会多出一个U盘,但是打不开
U盘打不开这个无所谓,连接时的那个弹窗有办法去掉吗

网友A:
应该是软件自带了虚拟U盘功能

网友B:
虚拟U盘,好多器件自带驱动的,需要默认安装一下,应该是你电脑不支持这种驱动方式。

网友C:
板载Link用的是DAP link协议,一般电脑都可以免驱使用的,有异常弹窗应该是电脑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