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如何在 CW32F030 上实现 IAP 功能实现远程升级

楼主(2023-07-11):
IAP 是 In Application Programing 的首字母缩写,在应用编程,即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进行编程(升级程序,更新固件)。IAP 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 Flash 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可以方便地通过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

IAP 功能的实现,一般将程序分为两个部分,即:Bootloader 和 APP。Bootloader 程序用于上电时判断程序是进入 IAP 升级流程还是进入 APP 应用程序执行过程。其一般放置在 FLASH 的开始部分

CW32F030 的 Flash 起始地址为 0x00000000,划分 0x00000000 ~ 0x00001FFFF 这 8Kbyte 的空间用于存放Bootloader 程序,APP 的起始地址选择为 0x00002000。CW32F030 采用 ARM® Cortex®-M0+ 内核,具有向量表偏移寄存器 VTOR,故其从 Bootloader 中实现向 APP中跳转较为简单,仅设置向量表偏移即可。

参考代码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Ticks, u32ElapsedTicks;
RCC_Configuration(); // 配置系统的工作时钟,SYSCLK=HCLK=PCLK=64MHz
InitTick(SystemCoreClock); // 配置 SYSTICK 频率为 1ms
GPIO_Configuration(); // 配置 PA01 引脚为按键 KEY1 的输入
u32Ticks = GetTick();
do
{
u32ElapsedTicks = GetTick() - u32Ticks;
if (!PA01_GETVALUE()) // 检测按键
{ // 按下按键
break;
}
} while(u32ElapsedTicks < 1000); // 等待 1s
if (u32ElapsedTicks < 1000)
{ // 1s 内有按键按下,进入串口升级流程
UART1_Configuration(); // 配置串口,波特率 115200
SerialDownload(); // 通过 YMODEM 协议下载升级程序
}
else
{ // 超时,从 boolloader 程序向用户 APP 程序跳转
__disable_irq(); // 关中断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判断跳转的地址是否
有合法程序存在
{
// 向用户的 APP 程序进行跳转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 ResetHandle 函数的地址
Jump_To_Application = (func_ptr_t) JumpAddress; // 将地址强制转换为函数指针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设置用户 APP 程序的栈地址
Jump_To_Application(); // 跳入用户 APP 程序的 ResetHandle 处
}
}
while (1);
}

以 MDK-ARM 为例,编译时注意如下选项:
1. 设 置 Bootloader 程 序 的 起 始 地 址 和 占 用 ROM(FLASH) 空 间 的 大 小, 本 例 中 Bootloader 从 地 址0x00000000 处执行,占用 7.46Kbyte 的空间,故分配 8Kbyte(size=0x2000)的 FLASH 空间保留给bootloader。

2. 链接时,使用 IDE 的对话框配置。

APP 程序可以先按正常程序的设计流程进行设计和调试,等调试测试通过后,需要进行如下的修改:
1. 在对系统初始化时,修改中断向量表的偏移地址如下图将 VECT_TAB_OFFSET 修改为 0x00002000,这个偏移量就是用户的程序准备在 FLASH 中存放的地址,本例设置为 0x00002000。这样用户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就被重定位到 0x00002000 处,与 ARM®Cortex®-M0+ 内核默认的中断向量表地址 0x00000000 相区分。

2. 修改编译配置,START 填入的值,即为 APP 程序在 FLASH 中存放的起始地址,也是中断向量表需要偏移的位置。

3. 链接时,使用 IDE 的对话框配置。

网友A:
远程如何实现?可有实用的构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如何实现?可有实用的构想?

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进行远程升级,比较简单,当然也可以通过以太网升级

网友B:
内部flash如果足够,APP分成两个区存储最好,一个用于存放出厂固件,一个用于存放当前运行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flash如果足够,APP分成两个区存储最好,一个用于存放出厂固件,一个用于存放当前运行固件。 ...

是的。 这样设计会比较安全,可以防止升级失败而导致变砖

网友C:
RAM空间是不是可以不用进行特殊的划分?

网友D:
APP中的向量表偏移一定不能忘记,吃过大亏

网友E:
看不到IDE对话框配置的图啊

网友F:
有keil工程可以下载吗?

网友G:
正好要用到这个 IAP 功能实现远程升级,学习一下,不知道用串口行不行的

网友H:
挺好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I:
这种远程升级的最远距离是收到什么的限制呢

网友J(2023-08-10):
如果升级失败了的话 如何处理呢 会不会没办法运行老程序了呢

网友K:
如何保证在远程升级时候的数据传送不出问题呢

网友L:
除了iap远程升级  还要其他方式可以进行远程升级吗

网友M:
IAP就是在线升级程序,有一个前提,就是程序分为两部分,从bootloader启动,跳转到APP部分

网友N:
IAP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落实到细节处并不简单。由于涉及到程序升级,如果覆盖APP的是错误的代码,那么设备就废了,这就是重大事故了。所以对IAP过程的安全把控是非常严的

网友O:
远程调试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P:
使用物联网远程调控技术

网友Q(2023-09-20):
其实不管哪家的MCU,IAP原理都是一样的,基本上用过一次就清楚了

网友R:
IAP远程升级调试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R:
IAP远程升级调试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注意flash的分区

网友S:
在 CW32F030 上实现 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功能,实现远程升级,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将 CW32F030 的 Bootloader 程序上电时,程序会自动进入 IAP 升级流程。 Bootloader 程序一般放置在 FLASH 的开始部分,划分 0x00000000 ~ 0x00001FFFF 这 8Kbyte 的空间用于存放 Bootloader 程序。
2.Bootloader 程序通过 UART1 作为 IAP 的通讯接口,以 Ymodem 协议进行文件的传输。
3.APP 程序通过 SYSTICK 定时器计时,并通过中断的方式每 200ms 对口线 PB09 翻转一次,驱动 LED1 闪烁。在 CW32F030 采用 ARM® Cortex®-M0+ 内核,从 Bootloader 中实现向 APP 中跳转较为简单,仅设置向量表偏移即可。

网友T:
我碰巧需要使用IAP来实现远程升级。

网友U:
是否有可能避免对RAM空间进行特殊分区?

网友V:
远程升级的最大距离限制是什么

网友W:
Are there any other ways to perform remote upgrades besides IAP remote upgrades

网友X:
远程调试仍然非常方便

网友Y(2024-03-08):
采用物联网远程控制技术

网友Z:
远程升级和调试IAP时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A:
APP 程序可以先按正常程序的设计流程进行设计和调试

网友AB:
正好要用到这个 IAP 功能实现远程升级,了解一下

网友AC:
如何确保远程升级过程中数据传输不出现问题

网友AD:
应用程序,该程序可以根据正常的程序设计过程进行设计和调试

网友AE(2024-04-08):
如何确保远程升级时没有数据传输问题

网友AF:
现在都是远程OTA空中升级模式

网友AG:
远程OTA升级模式

网友AH:
应用程序中的规模偏移一定不要忘记,吃太大的损失

网友AI:
应用场景是什么?户内还是户外?有没有网络?

网友AA:
IAP 是 In Application Programing 的首字母缩写,在应用编程,即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进行编程(升级程序,更新固件)。

网友AJ:
应用程序中的比例偏移一定不要忘记吃太多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