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新唐M032FB0AE单片机在下载时出现以下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2023-07-11):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使用单片机烧录时,出现ICE: cmd error-Wait mcu stop error 错误是什么原因?第一次遇见这个现象

网友A:

1。先检查vdd, ice clock, ice data, reset. gnd是否有接正碉。2,检查pc的usb线到nulink是否有接好。
3,碉认型号是否有选择正碉。
4,拿nulink board来对照烧录环境

好的,谢谢哥,已经找到问题了。